新手向各位老鸟请教 一个关于天地飞9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我飞完一个起落  正常降落  断电源  关遥控
等到达另一个地点  在开遥控  给飞机通电
看到有10星的时候准备校准GPS   发现校准不了
当时一头雾水不知什么情况
因看到有10星  就把通道切换到姿态  准备姿态起飞  结果发现没办法解锁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难道遥控出问题了。?
经过检查  不出所然    发现遥控接收机一直闪黄灯
回忆下  正常是不会闪灯的
好吧   我决定从新对码
对完码后   校准GPS   解锁起飞    飞了2个起落   一切正常

我想请问各位老鸟们   为什么会与接收机断开连接    是被干扰所导致的吗   还是有别的情况。?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遇到过2到3次这种情况,接收机和天九失联了,要重新对码。之前NAZA上失联过两次,WKM失联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2到3次这种情况,接收机和天九失联了,要重新对码。之前NAZA上失联过两次,WKM失联过一次。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不知道啊,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
晕啊    难道没人知道吗   一直没人回复

楼主:
来个人告诉我  是怎么了吧

楼主: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B:
唉,我也遇到过这种“失联”,至今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我也遇到过这种“失联”,至今不得其解。

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