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王和DJI技术们江湖救救这个小菜鸟吧!!!

楼主(2014-08-11):
S800EVO买了也有些时间了 也拍了一些片子  问题也经常有 不过最近发现的问题直接把我整崩溃了 画面抖动的很厉害 拍出来的东西完全不能用 所以想请各位大师们给看看!附正常状态和高频抖动两份视频
正常模式

高频抖动
各位大师们小弟在线等.......

网友A:
平时存放的时候有没有压到桨?那个尼龙桨长期受压会变形,双桨之后果冻冻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存放的时候有没有压到桨?那个尼龙桨长期受压会变形,双桨之后果冻冻不停

浆我买了一套新的 换上去还是抖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我买了一套新的 换上去还是抖的厉害

你把桨全都卸了然后启动油门给大些试试震动咋样

网友:
把飞机感度调低些

网友:
电机该保养了吧

网友:
感度多少?

网友:
楼主您好,请您也检查一下减震片是否有损坏?

网友:
有多余的减震球么,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的感度调高了,前后左右,调到一百到一百三,一点抖动都没有。你试试吧

网友:
电机减震换了吧,估计和节操一样,碎得不像话了

网友:
节操碎了一地

网友:
第一个没看出来,第二个明显了点

网友:
2个都抖 是震动弄滴  看看震从哪来

网友:
减小基本感度,IMU后置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