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各MP版本感應不到外置羅盤 是硬件問題嗎

楼主(2014-08-11):
用了各版本都試過  connect的話顯示bad compass health 及GPS:no fix

不斷拔掉再插 曾經試過有一次在terminal test compass 及gps 有反應 然後立刻去羅盤較準又收不到數據

然後都是compass initialisation failed

是硬件問題嗎? 只有GPS壞還是 羅盤壞了

网友A:
GPS的话首先看加电正常不正常,定位指示灯正确不正确。罗盘没法直接调,检查一下供电问题吧,有可能供电出错导致Bad Compass Health(论坛有帖子)。真要解决问题的话得用示波器看了,或者碰碰运气换一个新的GPS+罗盘。

网友B:
外置罗盘要改变跳线,跳线帽要变化一下才认得出来,请搜索论坛中泡泡发布的apm视频教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罗盘要改变跳线,跳线帽要变化一下才认得出来,请搜索论坛中泡泡发布的apm视频教学

2.6應該是沒有內置羅盤吧? 不然我不插外置也應該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的话首先看加电正常不正常,定位指示灯正确不正确。罗盘没法直接调,检查一下供电问题吧,有可能供电出 ...

請問供電問題如何測出.找了很久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2.6應該是沒有內置羅盤吧? 不然我不插外置也應該有反應?

是有内部的罗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内部的罗盘的。

2.6没有的好吗!2.5才有,以及基于2.5改出来的2.8才有

网友C:
跳线没问题的情况下,比较可能是罗盘的线或者APM接口的问题

网友:
在mp钩选外置罗盘,若是罗盘gps一体的要选择侧翻角度及府仰角度,视你的罗盘gps而定,接线要清楚有没有接错,部份带的接线排列不正确,最佳用手机罗盘作对照设定指向,买apm最好在同一买家买整套的,接线各样齐全也较可靠,单独罗盘底板该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线没问题的情况下,比较可能是罗盘的线或者APM接口的问题

剛剛又拔掉再插又有一次成功了  可是在羅盤較準時 轉的時侯突然又沒了數據 估計是線的問題  有機會嗎?  硬件問題的話應該不會在線口動是松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又拔掉再插又有一次成功了  可是在羅盤較準時 轉的時侯突然又沒了數據 估計是線的問題  有機會嗎?   ...

一般接口不太会坏 最可能是线的问题 悄悄问下你TB买的吗?哪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接口不太会坏 最可能是线的问题 悄悄问下你TB买的吗?哪家?

二手的 不知哪家 如果是線的問題應該比較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