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杆没簧片放弃油门改造,改电池!

楼主(2014-08-11):
本来拆控想把中立位的油门改掉,结果打开发现里面没有备用的压簧片。算了先不改了。不做点什么不爽,改电池吧:
精灵2遥控器 拆开的样子请移步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3564578

精灵2遥控器 使用  五号电池四节,估计DJI的设计师设计初衷是为了完全迎合新手,随时可以找到电池来源(毕竟不是每个人手里都有锂电充电器的,五号电池还有个好处:低电压报警的时候还能坚持很久,精灵不会突然失控)。
精灵2遥控器4.3V以下低电压报警【说明书中:低电压报警(电压为 4V-4.3V 之间)】,工作电流100ma 多一些,但电池消耗还是比较快,(可能平时玩的时候习惯不好,控打开就一直开着,再或者是买到的电池质量太差,这还没几天呢居然低电压报警了),于是就想改成可反复充电的锂电供电。

由于电池仓容积有限,又不想破坏原来的结构,就需要体积较小的电池,本来是打算抢点黑狗的口粮(反正它在天上有精灵喂),一转身发现手头还有几块废手机电池(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拿来废物利用一下吧),大小正合适,(手边废旧手机总是有的吧,不用花钱买,再废的手机电池400maH的容量总有吧,就算DC模块的转化效率再低,2个小时总能用吧)
锂电3.6-4.2V,单节使用电压不够,两节串联  ,,, e ,,,,,不知道会不会把控烧了,
手里充电宝还是有的,最简单的 1865两节的充电宝里面有个DC升压模块输出1A电流,电压5.0V+,有电量显示LED(这个没花钱,网购其他东西的时候附带送的)。
接线很简单直接看图吧。看不懂的话,我这里还有简单的说明文字:
把充电宝的锂电拆下直接焊上手机锂电的正负极,USB输出的正负引线直接焊到电池仓的正负极上,完全不用更改原控结构(手边可以备用4节五号电池,万一锂电出问题的时候换上救机)
(还看不懂的,说明这个改造不适合你,还是五号电池买买吧,安全可靠,多花不了几个钱,就是又增加了几个电池废弃物,不够环保)
【个人DIY有风险,千万不要把正负极搞错了哦,也不知道精灵控里有没有防反接措施,烧机器不要说我没提醒你哦。】

这是改好后的样子,周围用稍微硬一些的海绵填充固定一下。

这是改好后的样子,周围用稍微硬一些的海绵填充固定一下。

示意图,很简单吧。

示意图,很简单吧。

这是开机后的效果图,最上面的是工作指示LED,周围4个是电量指示LED,图中的电量指示亮了3个LED。

这是开机后的效果图,最上面的是工作指示LED,周围4个是电量指示LED,图中的电量指示亮了3个LED。

连线就4根,两进两出,正负极别搞反!

连线就4根,两进两出,正负极别搞反!

楼主:
怕有些朋友看图被误导,这里再补充一下,电池旁边的一小条电路板是 电池本身自带的,我懒得拆了直接在正负极上接线,这个电路板可以忽略,这个是个保护板吧,可有可无,不影响使用。

————更新20140811————【看来提前占楼是对的】

————————分割线:使用结果【1】——————————————————————————
电池并非完全充满,开启DC模块后第四盏LED闪了几下就灭了,知道最后一盏LED闪亮一会儿(当时没注意,发现后才停止计时),测量锂电电芯电压3.4V,总计精灵2遥控器开机约200分钟(中间遥控器无操作哔哔提示若干次,人为碰触摇杆解除报警没有自动关机过),为了测量冲入电量给电池接上锂电充电器充电(非DC升压板所带的充电功能),设定1A电流充电很快进入4.2V0.6A充电,电70分钟,充电器显示冲入电量为489mA,插上USB线用DC模块又充电20分钟LED才停止充电闪烁。粗略估算电池放电500m的容量,4V到5V的升压比例,算算控的电流消耗也差不多3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

————————————————关于5号碱性电池的容量————————————————
打开搜索引擎 可以很容易找到 南孚电池的测试帖,小电流放电南孚的容量也就相当于2000maH,最大的弊端是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利用,
这个自制锂电的容量相当于廉价5号电池的效能,好在回到家就可以充电后备用(谁会连续飞精灵3个小时?)

————————————————各位的疑虑————————————————
这里我就不一一回复了,简单说说我的想法,各人看了 有各人的想法,这玩意没必要统一思路吧。
【1】手机电池的保护电路板,去不去掉关系不大,一般 出去一趟 离它的保护电压还远(废到那个程度的电池还是不要用了),
【2】值不值得改是看各人心情的,大部分人还认为 不值得花个几千上万大元玩这危险玩意儿(飞机)
【3】世上没有最完美的东西,说道安全,不玩这玩意儿最安全,这玩意儿  要玩就需要时刻检查它的健康状况,要适当的准备 备用方案,以防不测。

网友:
电池上那个低压保护板,说到3.7说没电就没电的,突然就没有了,,,,你注意咧,,,,最好是去掉,

网友:
精灵的控电池是最不值得改的,每天4-10块电的频率,1个月也没有必要换电池

网友:
4节5号电池?
怎么感觉拿2节磷酸铁锂电加两节占位筒就解决了勒

网友:
精灵的控

网友:
大家不要学这位,保持原样5号电池是最安全的设计。

网友:
电池上那个保护板要去掉,,如果电池电压小于3.3伏,直接就停止输出了,,lz就要失控返航了,,具体可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