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FPV,大家推荐个载机

楼主(2014-08-11):
想入手
FPV
,大家推荐个载机,

网友A:
天行者1900,最容易上手,稳定~

网友B:
固定翼?
这个倒没有一定哪架好哩!
全看你想怎么玩
飞高飞远,单纯第一视角,大载重挂好相机……
各种玩法都有
看你的载重需求选飞机
视频系统只是基本
最简单的,随便拿练习机只上摄像头加图传
连飞控都不用
复杂的就没底了

网友C:
天行者1680
小胖子

网友D:
上天行者吧

网友E:
翼龙,第一次FPV不二的选择~

网友F:
关键看你想玩多大。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载机了。

网友G:
可根据兜里有多少米、想玩多大来选择。

网友H:
fei飞固定已经是高手的话,直接上个高大上。

网友I:
信天翁不错,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