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您所知道的轻量化四轴机架

楼主(2014-08-11):
追求常续航能力,模友们都说机架是关键,所以求机架忘大家在这里讨论一番!对角轴距250mm到500mm之间都可以。

网友A:
手中无架,心中有架,为最轻的机架

网友B:
用泡沫、轻木做过450四轴,3s 2200mah电池飞行过24分钟,但是不抗风。如果不考虑抗风问题,可以用纯轻木制作机架(中间加0.5*3mm碳纤片当筋骨),电机、电调都可用小一点,换细线,飞控也要选择轻的,接收机去壳等措施减重等措施就可以提高续航能力。我过去飞F3P机,在制作中都是每一克每一克的减重。

网友C:
我上个星期就买了一架4轴机架一起才100克轴距380碳架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泡沫、轻木做过450四轴,3s 2200mah电池飞行过24分钟,但是不抗风。如果不考虑抗风问题,可以用纯轻木制 ...

裁缝哥    膜拜您的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中无架,心中有架,为最轻的机架

哥,你说的很正确

网友:
280木制机架,重量1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个星期就买了一架4轴机架一起才100克轴距380碳架子

蓝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裁缝哥    膜拜您的手艺

非常佩服您呢,想不到您这F3P高手,也是多旋翼飞行器的行家,今后还需要您多指教呢。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泡沫、轻木做过450四轴,3s 2200mah电池飞行过24分钟,但是不抗风。如果不考虑抗风问题,可以用纯轻木制 ...

航模怎么能不考虑抗风问题呢,一定要考虑的。我不想自己做,没那时间,你的手工看着干着急啊!我的小鸡鸡也很好,就是不抗风,我的是伟力222改的!600ma十五分钟!请教你个问题,四轴六轴八轴那个效率高。

网友:
450木机架,不到100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佩服您呢,想不到您这F3P高手,也是多旋翼飞行器的行家,今后还需要您多指教呢。

毛啊,新手,还的跟您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怎么能不考虑抗风问题呢,一定要考虑的。我不想自己做,没那时间,你的手工看着干着急啊!我的小鸡鸡 ...

要想抗风就不能做的太小、太轻,我自己做的碳纤机架的450,起飞重量703克,在春天刮大风的天气飞过,估计5级风,用的比较抗风的9045桨,飞机明显晃动,如果作FPV载机显然不行。如果抗风就要使用大机架、大的起飞重量。朋友的大八轴到各县市区给电视台航拍,风大都看不出晃动。最近比较流行折叠的650四轴机架,我也做了一架,正在测试抗风性。有说4轴效率高,我没测试过,请高手解答吧。

网友:
一个个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怎么能不考虑抗风问题呢,一定要考虑的。我不想自己做,没那时间,你的手工看着干着急啊!我的小鸡鸡 ...

肯定是四轴啊、、这个还用问么、、轴数越大桨之间投影重叠的区域越大,效率越低、不过貌似轴距大到一定程度应该也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吧、、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会做碳纤维的机架,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