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再次失控返航途中炸鸡!

楼主(2014-08-11):
NAZAm再次失控返航途中炸鸡!

上一次飞已经是俩月前了,当时可能因为home位置记忆错误导致炸鸡,见旧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0988&extra=

飞机修好以后一直放着,昨在外面飞了下,前两个起落一切正常,试用IOC,失控返航都没问题。
第三个起落失控后飞机返航,但是机头一会左一会右大幅度缓慢摇摆,中途突然大角度俯冲,这次总算及时夺回控制权,稳住。结果继续回航途中再次出现俯冲,然后救不回来了……
详情见视频,最后炸鸡前几秒视频没能存下来,gopro当机了。。。十分钟续航时间只飞了不到六分钟
这是咋回事?NAZAm还能信任么

网友A:
为什么要失控呢?

网友B:
我昨天也做了个大胆的测试。飞了400+米。在高空GPS定位感觉还是有些飘逸严重,后来返回过程中一度看不到飞机,图传也不清楚,就用了返航。看到飞机后夺回控制,如果我遇到飞机左右晃动的厉害,我就不敢用GPS模式了,用姿态可能要稍保险些,不知道最后炸机前,有没有切回姿态或切换过手动。炸的不严重吧?

网友C:
视频看了,是有失控现象,没见炸  不晓得是楼主技艺高超救回来了还是?

网友D:
只目视距离飞,不用返航

网友E:
看来分析说又是罗盘被干扰了。。。。。。。。。。。我喜爱的APM飞控返航还没出现过失控坠机的情况,除了人为的,商品飞控有时候感觉还不如开源飞控稳定呢!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你机架上有无其他的设备?
你可拨打4007000303或加QQ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失控呢?

拍摄地点有点遮挡,失控返航必须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做了个大胆的测试。飞了400+米。在高空GPS定位感觉还是有些飘逸严重,后来返回过程中一度看不到飞 ...

视频里有一次接管回来了,紧接着又出现俯冲,损失俩桨,俩折叠扣,盖子裂了。算是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看了,是有失控现象,没见炸  不晓得是楼主技艺高超救回来了还是?

视频里大俯冲后稳住是我切姿态然后切回gos接管飞机手动操作稳住的,谁知道紧接着又失控了,视频顺坏导致炸鸡那段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目视距离飞,不用返航

返航设置是必须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你机架上有无其他的设备?
你可拨打4007000303或加QQ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

有图传云台,别的没了。。x650v

楼主:
炸鸡时设置了限高50米,之前一个起落100米限高没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航设置是必须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

设肯定要设的,万不得已是不会用的!这个不像固定翼的返航,固定翼的已经很成熟了,这个四轴还是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分析说又是罗盘被干扰了。。。。。。。。。。。我喜爱的APM飞控返航还没出现过失控坠机的情况,除了人 ...

有dji脑残粉是不相信你的话的,会出来反驳你。因为脑残粉相信:只要是贵的,软件就一定比你几百块的开源屌丝飞控可靠。

网友G:
收回控制了应该就地下降,可能不会第二次俯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回控制了应该就地下降,可能不会第二次俯冲。

那和炸鸡貌似没区别啊……

网友H:
哎,还是侥幸心理作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哎,还是侥幸心理作怪吧

那咋办呢,不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你机架上有无其他的设备?
你可拨打4007000303或加QQ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

第一次校准只能点高级,然后出来这个。之后校准照常进行了……

目前的状态是这样

网友:
我飞了20多起落,目前没炸过,担心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做了个大胆的测试。飞了400+米。在高空GPS定位感觉还是有些飘逸严重,后来返回过程中一度看不到飞 ...

一旦出现飞行姿态异常,我是双键同时切手动,然后一般就不飞了,落地后重启机子。

网友:
貌似第一次失控楼主救回来了,水平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旦出现飞行姿态异常,我是双键同时切手动,然后一般就不飞了,落地后重启机子。

双键同时切手动”是什么意思?不是只有S1上有手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键同时切手动”是什么意思?不是只有S1上有手动吗?

S1和S2同时啊

网友:
S2不是航向和返航点吗? 干嘛要切它?应该是切S1吧,GPS\姿态\手动,手动到姿态再到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校准只能点高级,然后出来这个。之后校准照常进行了……

楼主你好!高级校准主控升温高提示冷却是正常现象,你可参照调参软件的操作即可。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