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的稳定性-求助!

楼主(2014-08-11):
本人有一套四轴  配置如下:架子是ATG 450级别的。 电机飞跃2814 700kv,电调是好硬天行者20A 飞控naza lite 浆是普通的彩虹奖1047  飞机无挂在。用3s 2200电池飞 飞到3.75 大概能飞 4分钟。首先电调电机都单独 走了一次油门行程(逐个),校准了各项飞控指数。 然后 副翼、升降 整体螺距、转向角 都是在300%的感度。现在飞机的飞行状况是: 1 和 3号电机 这对应的这个轴 来回摆动  , 垂直拉起 整体飞机不平稳。 飞机左旋转很肉,刹车很差,右转向 回弹,而且飞机电机的转速提升很大, 转的速度快了 飞机还不稳定。

求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感度太大了把

网友A:
全部用100%,这是默认参数。另外,你的电机和这个桨还用3s电池匹配合理么?

网友:
额  感度调这么高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用100%,这是默认参数。另外,你的电机和这个桨还用3s电池匹配合理么?

四个电调受限 所以就咩有上4s或者6s的电池。 天行者20a就支持3s 目前这飞机也就是随手飞。 不过距离这个飞机的标准飞行还差太远。 不知道为啥导致了各种不稳定。

网友:
我也这个问题 调感度无效

网友:
按这个电机起飞重量应该在1800克以上了吧,感度130%差不多了,油门100%,

网友B:
自己的和哥们们的,Naza Lite装机有七八台了,全部都是要在缺省值基础上降低感度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和哥们们的,Naza Lite装机有七八台了,全部都是要在缺省值基础上降低感度使用的。。

就是说 要大大滴 低于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要大大滴 低于100%?

1) 缺省值 150 左右。
2) 我没说”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缺省值 150 左右。
2) 我没说”大大“。

哦哦 那我现在的也差不多 150 以下。  大侠应该跟哈士奇很熟悉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