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反映慢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11):
飞越650 naza lite 铂金30 dys4214 1245 天9 4s 5000mah  油门反映慢,已经逐个做油门行程,电调新买的,油门在百分之20和百分之40的时候是一样的,超过百分之50以后油门突然加大,是怎么回事,求大家看看

网友A:
遥控有没有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有没有油门曲线?

不会调啊

网友:
自驾里的油门感度调一下

网友:
調一下油門曲線,不會調的看一下說明書……

网友:
对的,控里油门曲线没设好。

网友B:
DJI 的 NAZA 就是油门到50%才是起飞需要的动力,刚启动时50%以下电机都是待速状态。起飞后到达某一高度后,油门50%是悬停状态,低于50%下降。楼主去DJI官网看看NAZA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用手动模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 的 NAZA 就是油门到50%才是起飞需要的动力,刚启动时50%以下电机都是待速状态。起飞后到达某一高度后, ...

7楼说得对。

网友:
你用手动模式就是直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的 NAZA 就是油门到50%才是起飞需要的动力,刚启动时50%以下电机都是待速状态。起飞后到达某一高度后, ...

我用的是默认感度  我这飞机应该用多大的感度?

楼主:
我用的是默认感度  我这飞机应该用多大的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默认感度  我这飞机应该用多大的感度?

每架机子的构成都不一样,这个要自己去慢慢调试。官网的说明说中,介绍了这方面的方法。请你去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架机子的构成都不一样,这个要自己去慢慢调试。官网的说明说中,介绍了这方面的方法。请你去看一看。
...

那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 的 NAZA 就是油门到50%才是起飞需要的动力,刚启动时50%以下电机都是待速状态。起飞后到达某一高度后, ...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