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futaba12z工程菜单的朋友吗,请教几个换手设置问题。

楼主(2014-08-11):
1.硬件换手短行程挡板左右互换后,是否要在工程模式里重新设置油门和升降行程(两边行程都已发生变化),如何设置?
2.摇杆回中设置如何设置,菜单找到了不知道如何设置。
附上几工程菜单张图,麻烦懂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图片一(这个菜单做什么用的搞不懂

图片二(TX-TUPE>HELI-1这个视乎是选摇杆模式的,换手就改这个菜单)

图片三(这个是摇杆校中用的,是把所有摇杆回中后按PUSH键确认校中吗?)

图片四(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搞不懂,是不是摇杆行程设置,具体要怎么设置搞不懂)

图片五(这个菜单完全搞不懂)

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现在换手倒是换过来了,就是不知道左右换了后油门行程和升降行程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换手倒是换过来了,就是不知道左右换了后油门行程和升降行程是否正确。

校准遥控开关用的,搭车出12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开关用的,搭车出12z

哪个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菜单?

好多按钮的,不是有英文名字嘛

网友B:
不是用12z的,猜一下
第一副是选择遥控是否信号发射状态,为的是方便遥控编程时省电
第二幅就是选择模式了,飞机或直升机类型,遥控模式(mode1日本,mode2美国)
第三幅是摇杆和微调正反向,J1234是摇杆,T1234是微调,其他旋钮
第四幅开关正反向
第五幅开关类型,两位或三位开关
至于行程是end point(atv)中位可以用sub trim

网友:
第一,遥控是否发射信号
第二,飞行器种类和遥控模式,1,日本,2,美国

网友:
只是看看,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12z的,猜一下
第一副是选择遥控是否信号发射状态,为的是方便遥控编程时省电
第二幅就 ...

谢谢,但是行程end point(atv),中位subtrim,是在哪个菜单,具体扎个整谢谢?

网友C:
1。    是 高频头检测。。。
2.      没研究过。。。我都是直接跳过。。
3.      是摇杆校正功能。。先中立点。然后PUSH键长按。存储后。然后就是最大或最小。PUSH键长按。。杆位在你长按PUSH键时不要撒手。要一直打到头顶着。直到长按PUSH后出现提示音再放手。。注意。。不要用力太大。
4.      是 开关校正。。。。3向开关就是校正3向。。。2向的就是校正2向。。也是PUSH键确认
5.      是 开关类型选择。。。。3POS意思是3向开关。。。2POS意思是2向开关。。2MOM 意思是2向回位开关。。。。如果你有更换开关。比如把2向开关换成了3向的。。你就要把这个开关位置2POS改成3POS。。(12Z 14MZ 18MZ的开关类型都一样。可以任意买来更换。)

每个菜单完成后。。屏幕会显示OK字样。才能存储并继续下一菜单。。。。。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前几年一直研究12Z。。。现在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是 高频头检测。。。
2.      没研究过。。。我都是直接跳过。。
3.      是摇杆校正功能。。 ...

ok,谢谢了,我后面研究了一下搞明白了,我以前没有常按push键,呵呵

网友(2020-02-23):
请教一下,12z改手只能用cf卡进入工程模式吗?不能像其他控一样按键进入工程模式吗?

网友D:
这个不是设置mode的,那个japan是区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设置mode的,那个japan是区码

好像看错了,第一项是?那么日本手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
日本手是1,japan是语言,前面几个人说的清楚了,这个是硬件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