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改过联咏NT96650记录仪外接供电!求助!

楼主(2014-08-11):
哪位大神改过联咏NT96650记录仪外接供电!求助!因为这款记录仪的电池非常不耐用。还没等上天就没电了,所以只能改外接供电,想把他接在接收机的5V供电上。不知道要怎么接。听说如果接USB的话没办法录像,所以想直接从内部接线。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应该不存在说外接5v不能录像的问题,你数据线减断只接红黑电源线就可以,用数据线插在电脑上供电么是在存储模式,当然是录不了像的!弄根数据线改了实验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过你接在5v接收机上可能会造成干扰gps搜不到星,最好用个外接bec模块来供电!

网友:
用ubec供电最好,96650板子上供电接线位置在数据线接口位置,不是电池位置,你仔细找下前面的帖子有详细接线位置图,最好插上车载供电用万用表测下,然后在接线出来

网友A:
直接5V给USB口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直接焊里面的?或者改外壳换500MA的电池

网友B:
把电池正负极焊下来 ,接上电源线,外接电池就可以了 我就是  可以用2小时

网友:
紅圈正極 黑圈負極 電流不足的話可以接二極管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正负极焊下来 ,接上电源线,外接电池就可以了 我就是  可以用2小时

你接了多大的电池?

网友:
充电宝里的 标称12000mah

网友:
把自带的usb拆了,留出那个头,里面有4根线,极左和极右分别是正负极,从那里供电,连机壳都不用拆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575
我单独买 了个BEG 直接焊上USB插头 不接数据的两根线 只要正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5V给USB口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直接焊里面的?或者改外壳换500MA的电池

嗯!这样最方便,和鹰眼一个供电方式

网友:
你可以用车载充电器直接接电池供电啊。3S基本是12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575
我单独买 了个BEG 直接焊上USB插头 不接数 ...

你那个是啥云台,给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啥云台,给个链接呗

呃 通用狗台 把轴自己用铝合金型材改装了下

网友:
谁说接USB供电不能录像了?
直接找根MICRO USB的线剪断,接UBEC、电调或接收的5V就可以了。

网友:
我改好了96650.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原电池换成500MA可稳定运行30分钟以上,第二个是不要电池直接引用飞机上的电池,对于录制和电源开关可利用遥控的多余通道来控制,视频线不用插头而直接用线连接,最后我遇到的问题是在FPV图像传送到地面,为毛声音不能同时传送过来?接口电路我检查很多遍没有问题,但录制到卡里的视频却是有声音的,楼主的不知如何,总之东西买的和楼主的一样应该是一家店的,我无奈自制了一套电路才把声音传过来了。很是不满它这样的设计

网友E(2014-10-11):
效果不错啊!请问楼主 NT96650记录仪视频输出是在1080p的模式视频输出吗

网友F:
不是,普通的视频线,说是说有1080但是实际可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