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直机 d7e G大固件的设置

楼主(2014-08-11):
最近刷了glee的固件 手上有一架genius cp
请问设置上面 斜盘混控选哪个?还有问下 舵机怎么对应插主板

这 1 2 3个舵机 对应 ELE AIL PIT 怎么插
本人对直机不懂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记得华自己的小机用D控的都不用设置斜盘混控, 至于舵机怎么插,你去淘宝上搜搜产品展示的照片看看呀。 在不行自己试也能试出来。 D控斜盘就用默认, 不需要设置什么ccmp120,140角度模式的。也不需要设置斜盘混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华自己的小机用D控的都不用设置斜盘混控, 至于舵机怎么插,你去淘宝上搜搜产品展示的照片看看呀。 在 ...

但是 我控刷了G大的固件了

楼主:
调好了 gcp G大固件 斜盘是单舵机 通道1正2反3正4反5正 分别对应升降 副翼 油门 方向 陀螺 螺距
就是螺距好像没设置好 飞不起来 油门往下打反而飞起来一点 这是什么原因 调什么数据

网友:
这个要仔细观察螺距来调整的,除了控里设置螺距曲线以外,实际也要对照飞机桨距的变化来调整的, 要看你的参数意图有没有准确的反应在大桨的螺距变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