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3KM左右的遥控解决方案,预算不要太高,感谢~

楼主(2014-08-11):
求个3KM左右的遥控解决方案,预算不要太高,感谢~
RT
求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A:
3km?功放呗一百多块

网友B:
FRSKY 遥控器+功率放大器

网友C:
能到3KM的功放要加散热风扇了吧?

网友D:
橘子也出433拉。

网友E:
14SG + 2W wifi 功放

网友F:
精灵2遥控,环境好的地方直接破三千,也可以自己改下天线,装个增益大的天线更远

网友G:
如果你的遥控原来可以达到1公里 那就改个天线 如果不行就加功放 最安全就是上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