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穿云失败,极速螺旋下坠,离地100米救起,视频全过程

楼主(2014-08-11):
小胖子穿云失败,极速螺旋下坠,离地100米救起

网友:
祝贺救机成功,比马航技术好多了!

网友:
吹翻了吗

网友:
估计是爬升仰角大了 失速  这特技玩儿的道家啊

网友:
怎么救起的?能讲一下救起的操作步骤吗?

网友:
仰角太大,失速螺旋的吧。我也碰见过一次。所以现在爬高仰角不超过25度,速度不低于40.再也没出现过螺旋了。

网友:
动力不足以垂直爬升,可以分享一下螺旋该出啊!

网友A:
你那不是失速吧,没见过真螺旋了不收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不是失速吧,没见过真螺旋了不收油门的

探讨一下,螺旋后救机的方法?

楼主:
分享几张美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不是失速吧,没见过真螺旋了不收油门的

左螺旋,不给油必炸,正确处理方法:左螺旋打右方向,加大油,右螺旋打左方向加大油。感觉旋转速度降低时,证明舵效够了,此时大油门拉杆。

网友:
这种摆脱螺旋的前提是,足够高才行

网友:
学习了!偶菜鸟一个,多学还要多问。。

网友:
失速爬升角度太大了,什么飞控?处理中为什么不收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螺旋,不给油必炸,正确处理方法:左螺旋打右方向,加大油,右螺旋打左方向加大油。感觉旋转速度降低时 ...

在停止螺旋阶段,个人认为不加油门是正确的,这时候加油门只能加速下坠,我第一架轻木就是螺旋加油直接插土里的,根本没时间改出了,重力会提供足够的速度来减慢螺旋,等感觉到舵面在抵抗螺旋了,大概就是3圈左右,然后加油改出拉起
不过,不同飞机,不同高度,这个不是绝对了,世界上没有两次一样的螺旋,发表下自己的看法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讨一下,螺旋后救机的方法?

好吧,想起来不同飞机可能改出方法不同的,没飞过胖子,我的是下单翼飞机,个人感觉要收油门才能改出

网友:
好险啊!好在及时改出

网友:
想问一下飞机起飞总重量多少?什么配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螺旋,不给油必炸,正确处理方法:左螺旋打右方向,加大油,右螺旋打左方向加大油。感觉旋转速度降低时 ...

哥们,别误导新手了,螺旋给油是你高度够,运气好才脱险,进入螺旋给油八成是炸机,多学学理论知识,飞机多飞飞,才懂得更多

网友:
进入螺旋状态,有飞控也不行吗

网友:
真惊险,真替楼主捏把汗

网友:
你确定不是来炫失速尾旋的?

网友:
急于求成了

网友:
还好,成功救起了。。。

网友:
问下 你的胖子配置是什么

网友:
居然救回来了

网友:
胖子的翼形,V尾,还有机身构造综合来看,这飞机没那么容易螺旋吧,我不只一次高空时速,松杆,飞机往下掉,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恭喜避免一次炸机

网友(2015-05-27):
成功救机还好高度够

网友:
没加油可能变成失速尾旋,更没救,胖子是飞翼结构,要小心

网友:
= =哪有你这么爬升的。又不是特技飞机。失速螺旋

网友:
平直翼失速改出方法应该是 收油门 放全襟翼 推杆 打旋转方向反舵  改出后缓推油 慢拉杆  不过这个是真飞机的改出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不是失速吧,没见过真螺旋了不收油门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失速螺旋了这么就油门不降反升没有道理!
在一个就是我刚才从新科普了一下失速尾旋。发现楼主的飞机这种情况与失速尾旋相差很大应该不属于上述现象,刚开始飞机翻过来的确是爬升角度过大失速造成的。但是翻过来以后开始俯冲这个阶段并没有失速。但是螺旋了,我提个我的设想会不会是在飞机翻过来以后导致飞机的飞控与地面刚好翻转过来所以飞控在不断的修改想要反转,但由于飞控与水平面呈反转姿态所以越修正越旋转的厉害就类似于校准飞控水平面时感度调反了一样。可能到最后时刻要么楼主试着朝另一方向打了舵要么遇到气流把飞机又吹正了!还有就是失速尾旋的现象我看视频中反应的应该是类似于3D机中的落叶飘动作。那样才是真正的失速尾旋,一般结构的飞机或是真飞机推重比较小舵面和舵效较小所以很危险。失速尾旋什么的在3D机或是特技飞机上那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螺旋,不给油必炸,正确处理方法:左螺旋打右方向,加大油,右螺旋打左方向加大油。感觉旋转速度降低时 ...

胖子后推,它的设计拉力线本来就没有左右倾角,何来加油门抵消螺旋一说?

网友:
这个可怕

网友:
自己飞胖子螺旋多次总结的,不知对不对,反正几次都是这样救活的:        胖子螺旋莫紧张,发现螺旋快关油,遥控遥杆不去管,任由飞机去螺旋(当然要有一定高度),恢复速度切气流,气流畅通机身平,看到平飞要加油,莫让飞机再失速!               没有高度,一切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