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5原装电机配好赢V3 100A问题,求教用过的人给个答案,是否可以用

楼主(2014-08-11):
求教5.5原装电机配好赢V3 100A问题,求教用过的人给个答案,是否可以用,能达到什么效果,或者有正在使用这个配置的朋友麻烦普及下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是建议你用120A,我上的凤凰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是建议你用120A,我上的凤凰120

我就悬停加航线,复杂的都不会

网友:
看市场销量才是最好的答案。

网友:
没有问题.我飞600.6S的机机暴力飞行都OK.放心买吧

网友(2014-09-24):
用HY 100A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