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s1000安装中,电源线怎么那么难插?

楼主(2014-08-11):
大疆的S1000,每个桨的电源线可能采用的大疆自己定义的标准吧,根本就插不进去啊,为什么不采用标准的接插件呢?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您好,为防止由于震动或者拉扯之类的情况导致接线处松动,所以比较紧。 建议用布包住插头使用钳子插入。

楼主:
钳子放不进去吧

网友:
为了安全,紧一些是有道理的。

网友:
紧好!又不是经常插拔的

网友:
那天我们也插到手都麻了

楼主:
终于有点时间研究了一下,发现钳子根本没法“下嘴”,反而用六角起子很容易就顶进去了,见下图。

楼主:
顺便问一下,dji的GPS天线一定要装在飞行器的正中间,并且保持和飞行器水平安装吗?

如果是,就是说下图的这个天线里面还集成有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dji的GPS天线一定要装在飞行器的正中间,并且保持和飞行器水平安装吗?

如果是,就是说下图 ...

看来又是不看说明书的,A2里面有一项是要填GPS距离飞机重心距离数值的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
我都是用钳子塞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