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星期首翻没炸 昨天爽炸了。

楼主(2014-08-11):
上星期才敢翻,昨天乱翻三块电之后,太兴奋,接着倒飞推油…
话说这木桨质量不错,横轴都断了,桨只变形一点,都没裂。

网友:
楼主且行且珍惜 珍爱生命,远离航模!

网友:
横轴质量太差

网友:
这个炸的可以的

网友:
炸炸好,炸炸更健康。

网友:
现在的JJ质量太那个

网友:
才一次,不多。

网友:
请问,是否装机时,取下桨夹,自己打过螺丝胶?

网友:
我昨天也炸了,后退航线没控制好炸了这也是我玩直机以来的第1次因操作原因炸鸡。

网友:
我看到射啦

楼主:
这么多人只看图不看字?不是射桨,是倒飞错舵炸机的。炸断的横轴。

网友:
修修整整,继续飞!

网友:
用木桨倒飞?我从入魔就一直用的碳桨,只是一开始挑便宜点的

网友:
这个旋翼头建议换掉,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