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 GPS 如何设置才能被 APM识别?

楼主(2014-08-11):
请问个位:

这个GPS 是10Hz的,  通信速率是 19200,  目前与计算机通信正常,能定位。(38400、 57600 都可以定位)

但插在 APM 上就不认可,无法定位,蓝灯不亮,应该没被识别, 速率设置成38400,57600 都不能工作。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被APM识别?

在这个地方,我点 confirm

在这个地方后,出现 NMEA 设置OK, 但连上 APM,也不认可。  已经糊涂了

网友:
查下你的接线,波特率最好设置38400,APM自动检查协议自动识别波特率,不对的话大部分因为接线问题

网友:
看一下GPS接线是否正确,GPS的TX接APM的RX,GPS的RX接APM的TX,波特率修改为38400,

楼主:
嗯,谢谢连接没有问题,  GPS 的 TX 对应的是 APM的 RX

忘了附上 GPS设置软件,重新附上

我感觉可能是和 UBLOX 的GPS 格式不一样,应该是哪没设置对,   请问红框内应该设置成什么格式?

网友A:
2013年 8月,就 已经 有专帖。

如果 你的 GPS 不u-BLOX家族的,估计无效。

爽啊:又节约了GPS开支:APM 飞控 GPS 配置方法。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年 8月,就 已经 有专帖。

如果 你的 GPS 不是u-BLOX家族的,估计无效。

球了 老兄,和 U-center 无法通信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13年 8月,就 已经 有专帖。

如果 你的 GPS 不是u-BLOX家族的,估计无效。

瞎说,只有支持nmea协议的就可以,只是效率比ubx低。这个模块用的是MediaTek 3329接收芯片,支持nmea和mtk自己的协议,APM不识别有可能是模块以mtk协议输出数据了,而电脑上的软件则可以自动识别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瞎说,只有支持nmea协议的就可以,只是效率比ubx低。这个模块用的是MediaTek 3329接收芯片,支持nmea和mt ...

  俺 是说 帖子中的 配置文件 无效。

——请问红框内应该设置成什么格式?——

红框 中 所有的 格式 一 一 测试一次。。

记住:波特率 一定要 固定在 38400 哦
——ArkBird 和 APM 都是用 38400 。。

ArkBird 以前 实测试 只需要 这两组电文:

$GPRMC,045752.00,A,2930.26408,N,10629.92744,E,2.179,,060113,,,A*79

$GPGGA,045752.00,  2930.26408,N,10629.92744,E,1,03,3.74,-257.5,M,-26.5,M,,*5A
$GPRMC,045752.20,A,2930.26364,N,10629.92737,E,2.208,,060113,,,A*77
$GPGGA,045752.20,  2930.26364,N,10629.92737,E,1,03,3.74,-256.8,M,-26.5,M,,*5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 是说 帖子中的 配置文件 无效。

——请问红框内应该设置成什么格式?——

没用过截图里面的那个软件,而且截图也不全,应该在那个软件里面找找哪里把协议设置成nmea的。红框里面的是设置数据输出格式的,不是串口协议,那个WGS84是用的最广泛的一个数据格式,类似的还有NAVD88、ETRS89之类的,但和协议无关。我手头三个gps全是ubx的,两个ubx协议,一个nmea协议,ubx的38400,nmea的只有9600但是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截图里面的那个软件,而且截图也不全,应该在那个软件里面找找哪里把协议设置成nmea的。红框里面的 ...

当前选单的截图是全的,  还有其它几个选项单 没有设置协议的,我一会上会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 是说 帖子中的 配置文件 无效。

——请问红框内应该设置成什么格式?——

嗯,我来试试

网友C:
这款GPS是USB接口的吧?通信协议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GPS是USB接口的吧?通信协议不兼容。

通用 TTL 串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用 TTL 串口的

协议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截图里面的那个软件,而且截图也不全,应该在那个软件里面找找哪里把协议设置成nmea的。红框里面的 ...

老兄,图我全传上来了,请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 是说 帖子中的 配置文件 无效。

——请问红框内应该设置成什么格式?——

老兄,我感觉 应该是这个 NMEA 设置上应该 设置一下, 我只里面的数据,输出就会变化,你看这电文和 UBLOX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我感觉 应该是这个 NMEA 设置上应该 设置一下, 我只里面的数据,输出就会变化,你看这电文和 UBLO ...

据其它人说:APM 也能识别 NMEA 电文。。。

波特率 38400 —— Tx-Rx,Rx-Tx 你接正确,

APM 就应该 工作正常 啊。。。?。。。

UBLOX 电文是‘密码’ 人无法 直接看 明白。

那个“u-center.rar”的软件,显示部分通吃 NMEA和UBLOX

但是 我的 配置文件 只适合 U 家族的 GP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其它人说:APM 也能识别 NMEA 电文。。。

波特率 38400 —— Tx-Rx,Rx-Tx 你接正确,

应该没接错, 同一个接法, 用原来的GPS软件就能通信, 用U-center 能连上,通信时就说 响应超时,  应该是和GPS 语言不通

换接法后,插到APM上,  GPS 蓝灯不闪,应该闪的

网友B:
这张图里面说点那个按钮后会输出nmea语句,但是需要固件支持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wiki来更新一下gps的固件试试:
http://dev.ardupilot.com/wiki/gp ... diaTek_GPS_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里面说点那个按钮后会输出nmea语句,但是需要固件支持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wiki来更新一下gps的固件 ...

老兄你看, 用U-center 能连上,他能发现是 NMEA格式,  点了那个 红圆点 开始记录,就说是超时

接下来,你看怎么处理?

网友B:
那个nmea是设置的吧,ucenter应该不会自动检测协议,而且它只支持修改ubx的模块的设置,建议先用一个串口工具检测一下gps输出的数据,然后参考我发的那个wiki看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D:
只要配置好 用串口调试38400波特率助手能接到GPGGA开头的电文 插上apm 蓝灯就会亮了
哦 对了 只要gps的tx接apm的rx就行,否则可能APM会主动配置,可能出问题

网友E(2014-09-29):
学习下,打个记号

网友F(2019-04-26):
设置成单模

网友F:
apm只支持gps单模工作的模块

网友F:
38400是必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