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新买的电池有几个能冲到标识的容量的?

楼主(2014-08-11):
去年买了十块4S 2200  电池,都是用到3.5,能冲进去1500,现在冲能冲到1000,电池都快不行了,不暴力而且平衡性差,想怀孕

网友A:
我的都能超出标示

网友:
现在的电池基本上都不行了,

网友B:
用了一年,寿命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能超出标示

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年,寿命差不多了

看别人都是用两三年

网友A:
淘宝掏的,没牌子的山寨货,还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掏的,没牌子的山寨货,还聚便宜

你在逗我吗?
PS:请私信给我吧  ID是Q号

网友:
3.7到4.2只能充到电池标的80%吧 3.7一下还要剩余20%的电量 听说是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3s1500mah电池,拆开后发现电芯上的标签是1350-1360

网友C:
电芯测量国际惯例是从4.25V放到2.75V测试放出来的电量,我们一般也不会放到2.75V,一般放到3.5V没放完的

网友D:
用到3.5.。。。。。   你这么用法,电池都短命。   锂电不能用完的,越用完,寿命越短。   一般用到3.8V左右就好充了。  3.7V已经很低了,对电池不好。     别指望2200就用尽2200. 一般用掉1200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到3.5.。。。。。   你这么用法,电池都短命。   锂电不能用完的,越用完,寿命越短。   一般用到3.8 ...

一声叹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到3.5.。。。。。   你这么用法,电池都短命。   锂电不能用完的,越用完,寿命越短。   一般用到3.8 ...

确实,有的电池没到一年,100冲放大概,现在大肚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测量国际惯例是从4.25V放到2.75V测试放出来的电量,我们一般也不会放到2.75V,一般放到3.5V没放完的

谢谢,不过3.5V听说还是用多了,会损坏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3.5V听说还是用多了,会损坏电芯

3.5不会的,2.75以下才会损坏
。我们当地老手都放到负载电压3.2V才降落

网友:
飞到3.7左右基本可以充到标的容量。但电池老了就不行了。但一般飞到3.8左右就降了。这样对电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到3.5.。。。。。   你这么用法,电池都短命。   锂电不能用完的,越用完,寿命越短。   一般用到3.8 ...

这个靠谱,曾经看过一张动力锂电的标准放电电压曲线图,4.2到3.7放出的容量差不多就是标称的60~70%。我一般放到3.8以上就停止,再充的话也就50%多点儿

网友:
还想着买你的电池回来凑凑看呢,听你这样说,这些电池应该都快不能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