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 续航测试 2200maX2 22分半

楼主(2014-08-11):
今天去测试了下新装的h4续航,手头上只有1238的桨,就先凑合用着,也就不拍视频了,等1455的桨到了再认真测一次
报配置,h4+v3508 380kv+铂金30A 两块狮子2200 6s并联,起飞全重2280g,带200mw图传和山狗3

悬停加慢速航线(其实就是我带着它在小区散步)一共22分半,降落后电压回到3.6
还挺满意的,等1455到了看能不能到25分钟

下来后电机微温,拿红外线测了下温度,38.5度,电调则一丁点温度都没有
查了下朗宇的表,悬停电流每只电调只有大约2.5A,哈,这对于30A的电调也太小儿科了,难怪根本不发热,之前还担心装在机身里的散热问题,看来完全多虑了

网友:
还是我坐沙发

网友A:
回落3。6!有点过放了小心哦!

网友:
电调不发热,说明电池还可以增加,续航时间还可以提升,终究会找到一个最佳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落3。6!有点过放了小心哦!

多少是过放哇?我设的报警时3.5,因为之前看电池说明书,最大电流放电的截止电压是3.3v,3.5v应该还是有剩余电量的吧

网友:
设置3.6吧,3.5有些低了,我一直是3.6,控上到3.7开始降落了都!

网友B:
机架多钱买的 强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多钱买的 强度如何?

双c卡强度很不错,就是折叠起来比较费手劲,直接淘宝搜h4吧,有很多选择,可以挑挑看的

网友:
你的机器目前测试状况,我很欣赏,待你测试完后,一定报一下结果,谢谢您!我一直想知道这个架子的最佳配置。谢谢您啦!我的QQ号是:1477567917.愿向您学习学习!

网友C:
6S的直接15寸桨,电池还能再加到5000或者8000,续航还要久

网友D:
这个机架转向会出现摇晃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架转向会出现摇晃现象吗

我的没有出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的直接15寸桨,电池还能再加到5000或者8000,续航还要久

嗯,就是觉得15寸桨有点太大携带不便,打算先试试14寸的,要是效果好就不用15寸的了,而且看朗宇的数据貌似上15寸桨温度会有点小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出现呢

你的是NAZA  li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NAZA  lie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额,你QQ多少?我发个视频你看下,我QQ619650350

网友E:
6S2200,还是6S4400?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2200,还是6S4400?楼主?

两块2200并联

网友F:
H4机架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