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配置

楼主(2014-08-11):
做个四轴,别人送我的2215  960kv   10a电调,配好大的桨啊

网友A:
看多大的机架,9寸,10寸

楼主:
主要是电调只有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多大的机架,9寸,10寸

关键是只有10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多大的机架,9寸,10寸

拉力能不能有个理论值

网友:
....楼主这个电机型号什么的都没有怎么给理论值。。。XXD2212来说 1000KV最大785G左右,实际单个拉力在300G左右的时候效率最高 2216据说单个在500G左右拉力最高(没试过).10A电调,,飞小机用的吧?250级别用10A电调才差不多、、、

网友B:
2215....真没这个型号的。。。2216 2212 2217都见过、、、960KV的话 3S电1047或者1147应该都可以、

网友A:
看你的电机型号,去TB搜一下。一般卖家都有官方测试数据在页面里。就想下面这个2212kv980电机的数据。

网友:
只要载重不大的话,10A差不多。我见过还有用8A的呢。多旋翼不比直机和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机型号,去TB搜一下。一般卖家都有官方测试数据在页面里。就想下面这个2212kv980电机的数据。

...

Xaircraf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5....真没这个型号的。。。2216 2212 2217都见过、、、960KV的话 3S电1047或者1147应该都可以、

Xaircraft的电机电调

网友:
找个型号差不多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