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国内哪里有这样的旋翼头吗

楼主(2014-08-11):
有谁知道国内哪里有这样的旋翼头吗,在国外网站上看到过,国内好像没有

网友A:
有也炸不起啊 。 没横轴 这个炸鸡就换旋翼头。。。。

网友:
AH-64A阿帕奇的像真旋翼头总成,国内是搞不到了~

网友:
4桨的哦~~~牛B

网友:
貌似像阿帕奇那样的头。。上面有个雷达。。

网友B:
调双桨就够麻烦了,这个4桨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也炸不起啊 。 没横轴 这个炸鸡就换旋翼头。。。。

你觉的那个人会买这个区炸的啊,肯定玩的很好了才买的

网友:
一看就是高端货啊!

网友:
我以前有代理卖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觉的那个人会买这个区炸的啊,肯定玩的很好了才买的

有道是 常在天上飞哪有不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是 常在天上飞哪有不炸鸡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也炸不起啊 。 没横轴 这个炸鸡就换旋翼头。。。。

像真机用的,一般不能炸机的,炸了壳也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双桨就够麻烦了,这个4桨怎么调?

先标记一个桨,不要动它,然后,挨个调其他的桨,一次只调一个桨,逐个调,就能调好………………

网友:
以前蜻蜓哪里有卖,舵机相位要逆时针提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