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振动越来越大,没炸过机啊,邪门

楼主(2014-08-11):
难道飞久转速高了?都会出现振动吗?上次飞都安全飞完了,这次飞低速没问题,切到3D就振的要侧翻,还好反应快打回来了,马上降落,小心脏受不了啊。拆掉大桨的情况下,3d模式拿着脚架振的手发麻,mb陀螺仪斜盘立马左倾的厉害。高手来破一下啊,感谢。

网友A:
楼主换一个双面胶试试吧~~~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吧,可能是出现什么隐患了

网友B:
尾巴拆开   检查里面的尾轴
不行  就装2个轴承   我的x3 就是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拆开   检查里面的尾轴
不行  就装2个轴承   我的x3 就是双轴承。

尾巴一点没问题啊,锁的跟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一个双面胶试试吧~~~

感觉这是在规避问题啊,没排除振动的问题,正常的时候测试过切3D高转速振动小的多不会手发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是在规避问题啊,没排除振动的问题,正常的时候测试过切3D高转速振动小的多不会手发麻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就是因为双面胶的问题!!!

网友:
检查横轴螺丝是否松掉了,我飞松过3次。就差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就是因为双面胶的问题!!!

拿在手上感受的振动啊,振的手发麻,双面胶就能压住?

网友:
双面胶不是排震,而是避掉会影响工作的震动频率。

你如果是越来越震,应该要检查你的轴、轴承,或者换掉一组大桨试试看,尾桨如果有磨地过建议就换掉。

网友:
建议换金属尾桨夹,尾轴轴承也换掉,保证不再震动了

网友C:
是吗?我的金鱼尾是没折了

网友C:
哪里有金属大桨夹卖,淘宝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就是因为双面胶的问题!!!

不解决机身震动问题给陀螺减震有啥用...震动大死的快

网友:
换桨换轴承

网友:
换双面胶吧,3GX或者MB那种硬的

网友:
楼主检查尾传动轴轴承的位置对不对。一般是中间向尾挪2-4CM比较理想,你越来越厉害有可能是轴承挪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