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涵道风扇串一个冲压噴气发动机,如何?谁能讲讲这项改造的技术关键点在哪里?

楼主(2014-08-11):
感觉是把电动涡扇的推进气流用燃气进行了加热,使推进气流具有了更高的动能,谁能讲讲这项改造的技术关键点在哪里?比如说,燃烧腔室的构造特点?

网友A:
谁说外国的天要蓝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外国的天要蓝些。。。

这个和外国的天蓝不蓝没啥关系吧?只想讨论技术。

网友:
煤气灶加电风扇!

网友B:
打火机和电吹风?

网友C:
技术宅拯救世界啊。这个改造后与涡扇发动机更相似了但是1.这个没有压缩空气2.这个的燃气做工不带动前面的风扇形成下一循环。这么改造会增加推力但是没有涡扇那么大,原因就在于前面的两点重要区别。
至于技术关键,我认为在于1.要让燃气出口的浓度保持合适稳定燃烧。2.如何点火(这个一开始用了电热丝后来改成用电击枪拆解的变压器做的电子点火)。3.如何处理高温燃气(这个用了铝箔来包裹不过后来意外着火了不备个灭火器也是挺作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宅拯救世界啊。这个改造后与涡扇发动机更相似了但是1.这个没有压缩空气2.这个的燃气做工不带动前面的风 ...

这里的风扇相当于一级压气机了,空气压缩比虽然不高,但应该有一定的压缩,后面直接燃气爆燃,然后热气流直接从喷口喷出,由于结构简易没有工作涡轮,不需要带动风扇做功(有电机带动),这个可以看做是一级压气机加一个环形燃烧室的组合了。个人认为,可以改进构造进行完善。有没有高人分析分析,有无道理?

楼主:
利用电动风扇来提供气源,已不是幻想,已经有实物了,比如787的空调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风扇相当于一级压气机了,空气压缩比虽然不高,但应该有一定的压缩,后面直接燃气爆燃,然后热气流 ...

压缩比太小了

楼主:
要求不必那么高,只是简易装置而已!能增加一定推力,就算达到玩的目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不必那么高,只是简易装置而已!能增加一定推力,就算达到玩的目的了。

创新就是好事

网友D:
这个是为了玩  像真  模型,不是为了增加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为了玩  像真  模型,不是为了增加推力

是吗?推力一点没增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吗?推力一点没增加?

是的,推力一点也没有增加,我一个朋友做过,只是看上去很炫像喷气式的。实际上燃烧腔点不点火,推力没有丝毫增加。而且因为加了燃烧腔,阻碍了涵道风扇的气流,比不加燃烧腔推力还要小。我一开始也用家里的一个电吹风测了一下,风速不变,开关加热电热丝的开关,推力没有丝毫的改变,因此之后我就放弃了涵道风扇后加燃烧室的进一步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推力一点也没有增加,我一个朋友做过,只是看上去很炫像喷气式的。实际上燃烧腔点不点火,推力没有 ...

仔细想了一下,这个和电吹风还是不一样的,电吹风是将空气吹过电热丝加热,这个过程当中,气流的质量没有增加,空气虽然温度升高,但是没有膨胀做功。电热丝虽然提高了空气的内能,但缺少让气体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重要环节,所以电吹风不会增加推力应该是必然的。

试想现实中的涡扇发动机,推力的80%依然来自于风扇,流经风扇的少量气流进入了压气机被压缩,最后油气混合进入狭小的燃烧室燃烧,燃烧的产物不仅对涡轮膨胀做功,而且自身的质量和动量都增加了,所以涡扇的排气也还有一定的推力。

这个装置很简易,没有涡轮也不太需要涡轮(因为涡轮要带动风扇和压气机),直接排气,应该还是有推力的。

视频里的装置,不够完善,“四处漏风”,如何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为了玩  像真  模型,不是为了增加推力

仔细想了一下,这个和电吹风还是不一样的,电吹风是将空气吹过电热丝加热,这个过程当中,气流的质量没有增加,空气虽然温度升高,但是没有膨胀做功。电热丝虽然提高了空气的内能,但缺少让气体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重要环节,所以电吹风不会增加推力应该是必然的。

试想现实中的涡扇发动机,推力的80%依然来自于风扇,流经风扇的少量气流进入了压气机被压缩,最后油气混合进入狭小的燃烧室燃烧,燃烧的产物不仅对涡轮膨胀做功,而且自身的质量和动量都增加了,所以涡扇的排气也还有一定的推力。

这个装置很简易,没有涡轮也不太需要涡轮(因为涡轮要带动风扇和压气机),直接排气,应该还是有推力的。

视频里的装置,不够完善,“四处漏风”,如何完善?

楼主:
仔细想了一下,这个和电吹风还是不一样的,电吹风是将空气吹过电热丝加热,这个过程当中,气流的质量没有增加,空气虽然温度升高,但是没有膨胀做功。电热丝虽然提高了空气的内能,但缺少让气体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重要环节,所以电吹风不会增加推力应该是必然的。

试想现实中的涡扇发动机,推力的80%依然来自于风扇,流经风扇的少量气流进入了压气机被压缩,最后油气混合进入狭小的燃烧室燃烧,燃烧的产物不仅对涡轮膨胀做功,而且自身的质量和动量都增加了,所以涡扇的排气也还有一定的推力。

这个装置很简易,没有涡轮也不太需要涡轮(因为涡轮要带动风扇和压气机),直接排气,应该还是有推力的。

视频里的装置,不够完善,“四处漏风”,如何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火机和电吹风?

仔细想了一下,这个和电吹风还是不一样的,电吹风是将空气吹过电热丝加热,这个过程当中,气流的质量没有增加,空气虽然温度升高,但是没有膨胀做功。电热丝虽然提高了空气的内能,但缺少让气体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重要环节,所以电吹风不会增加推力应该是必然的。

试想现实中的涡扇发动机,推力的80%依然来自于风扇,流经风扇的少量气流进入了压气机被压缩,最后油气混合进入狭小的燃烧室燃烧,燃烧的产物不仅对涡轮膨胀做功,而且自身的质量和动量都增加了,所以涡扇的排气也还有一定的推力。

这个装置很简易,没有涡轮也不太需要涡轮(因为涡轮要带动风扇和压气机),直接排气,应该还是有推力的。

视频里的装置,不够完善,“四处漏风”,如何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外国的天要蓝些。。。

仔细想了一下,这个和电吹风还是不一样的,电吹风是将空气吹过电热丝加热,这个过程当中,气流的质量没有增加,空气虽然温度升高,但是没有膨胀做功。电热丝虽然提高了空气的内能,但缺少让气体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重要环节,所以电吹风不会增加推力应该是必然的。

试想现实中的涡扇发动机,推力的80%依然来自于风扇,流经风扇的少量气流进入了压气机被压缩,最后油气混合进入狭小的燃烧室燃烧,燃烧的产物不仅对涡轮膨胀做功,而且自身的质量和动量都增加了,所以涡扇的排气也还有一定的推力。

这个装置很简易,没有涡轮也不太需要涡轮(因为涡轮要带动风扇和压气机),直接排气,应该还是有推力的。

视频里的装置,不够完善,“四处漏风”,如何完善?

网友:
喷气飞机,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