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明爱折腾之雕刻机初级入门教程

楼主(2014-08-11):
以前一直是自己作图,然后拿去加工,觉得加工贵,便有了自己做雕刻机的想法,随即到处找资料,接触机械加工后再设计了一台铝型材雕刻机,许多地方并没有严格遵从基本的设计要求,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后来买了一台设备,尝试着自己加工,半年多了,感想挺多,和大家分享。菜鸟学飞,老鸟勿喷~

楼主:
首先,什么是雕刻机,说简单就是加工设备,复杂了说,请翻阅百度百科。

硬件结构:

    雕刻机由最基本的三个运动轴组成,再空间中形成 X Y Z 立体坐标,来对材料进行平面或立体加工。借由计算机控制它进行立体运动,也就是控制刀具进行定位,行走,和加工。
    每个运动轴都应具备起码两个组件,直线导轨 和 传动丝杆。 顾名思义,直线导轨的作用是让它运动,运动块可以在上面光滑得来回走动。 传动丝杆 的作用是,嗯,就是传动嘛。没动力去推,它怎么会动呢?

直线导轨常用的有两种:光轴导轨 和 滑块导轨 。也就是圆轨和方轨。圆轨相对与方轨,便宜得多。方轨相对与圆轨,精度要好的多。一般重型 高精度的机床使用方轨。

传动丝杆常用的有两种:梯形丝杆 和 滚珠丝杆 。同样的,梯形丝杆便宜,精度稍差。使用时需要考虑回程差。滚珠丝杆精度要好的多。特别是磨制的丝杆,精度是非常的好。一般的滚珠丝杠都可以达到0.02的定位精度。
关于回程差,就是 螺母套在丝杠上,因为不会紧密配合,所以转过去和转回来的时候会有一小段距离,螺母没有动,从而产生误差。相应的解决办法有很多,比如双螺母消回差。

运动部件,常用的是步进电机,因为步进电机的结构,它会根据得到的电脉冲来旋转,并且在负载允许的范围内,转动角度和脉冲数是固定关系。所以被广泛使用在控制场合。它以电机的直径来区分,例如42,57.当然还有步距角,电流等性能参数。
但是它仍然只是开环控制,不能做到“指哪打哪”。有更好的闭环电机,可以做到高速精确定位。

关于结构,常见的动龙门和静龙门,动龙门占地方会更小一些,当然要推动整个龙门运动,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电气部分:
    运动控制卡,常用的有 Mach 伟宏,这些比较基本的系统,高级的,实际使用的工控设备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些使用的是25针并口通讯,usb转并口并不能用。所以笔记本不能用来控制。另外有国外开源的USBCNC项目,被某宝的奸商们拿去赚钱去了。它的核心仍然是一种51单片机,但是拥有硬件权限,需要60美元购买许可、总的来说,,人家论坛就是做的不错,国内的山寨还就是能赚钱。。。

步进电机驱动,不多说了把。没有驱动怎么产生脉冲呢?

主轴变频器,用来驱动动力轴输出不同的功率,一般千瓦级别的主轴这才用的到。300w主轴用一个简单的调速器就妥当了。

另外是 电源啥的了。

网友:
沙发,等待继续.

楼主:
软件部分,以mach 3 为例,它的用处是控制雕刻机运作,让雕刻机按照预定的方式进行运动。运动代码,也就是刀路文件需要另外的软件生成。例如 ART Cam 。接下来我再慢慢整理软件的操作用法。

网友:
继续,我坐着听

网友:
写得好,感谢楼主分享精神

楼主:
软件的使用:mach 3 安装好,先是电机设置。
step per 分频,也就是给多少个脉冲,丝杆走1mm,以1.8度步进,1605丝杆来说,应该是320。
速度每分钟,常说的F 值。看机器的性能来说,我的可以跑到1400mm 每分钟。
加速度,就是步进转动的加速度,步进电机不能立刻转到规定的速度,所以需要一定的加速。
步进脉冲时间和方向脉冲时间,一般填20us,是为了让驱动器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动作。

基本操作:
tab 调出手轮,可以使用方向箭,page up down 来控制雕刻机行进。
循环开始,意思就是开始啦。
停止可以让机器停下来,之后可以继续工作。
紧急复位,这个会在机器的急停按钮被按下,和限位开关触发的情况下激活,来立刻停止机器,防止伤害。
建立坐标,移动刀头到某个位置上,清除xy 坐标,也就是以当前的位置为起点进行雕刻。
对刀,最关键的部分,是要校准刀头的高度,原理是,刀头和对刀块接触,电路接通,就自动清零刀头高度,这样加载好代码之后,就可以开机加工了。

网友:
很好,小明辛苦了,继续。

网友A:
F值高,是不是对主轴的转速也有要求,不然容易断刀?
我的空载最高1200MM 但加工的时候只能300,高了就断刀,猜想应该是主轴转速过低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值高,是不是对主轴的转速也有要求,不然容易断刀?
我的空载最高1200MM 但加工的时候只能300,高了就断 ...

我的是300w 小主轴,只是一个调速器 ,不知道速度具体多少,反正上去就是全速开。f在800可以稳定工作 不断刀

网友A:
额。。我的也是300W的。。直接48的变压器供电。。没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的也是300W的。。直接48的变压器供电。。没调速。。。

或许吃刀 太多了,我吃0.3  1.5玉米刀 f800 有水循环,问题少很多了。

网友:
额。。我是0.5.。无水。。。回去试试0.3看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下点重本吧

网友B:
激光头用的什么型号?激光雕刻用的什么电路板?雕刻机改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激光头用的什么型号?激光雕刻用的什么电路板?雕刻机改过来的?

那个激光因该是雕不动金属的吧,在木头上、皮革上、纸上烧上个印记而已,线路板上那是覆铜板,能雕动铜板的激光起码好几千,尺寸也不会这么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激光因该是雕不动金属的吧,在木头上、皮革上、纸上烧上个印记而已,线路板上那是覆铜板,能雕动铜板 ...

。。。看来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知道这光头只能烧点木头皮革   我想要的是光头的型号  功率是多少。。。以及控制光头用的是什么电路。。。。自己已经有雕刻机了   用的是tb6560一体板+变频主轴   如果要增加激光雕刻功能  需要把变频器换成什么控制板实现激光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