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问题,多谢了。

楼主(2014-08-11):
是不是在系统里设置了反向,控里相应的舵机就不能设置反向了是吗?

网友A:
其实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不知道会不会干涉,最近被K8搞懵了。照上面的 意思是说,如果在系统里设置这个舵机为反向,控里就不能设置为反向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控是否反向, 不是在這頁內設定的. 控的方向是在第三頁 '發射機' 內設置的, 這頁設控就不要再改控的設置.

网友:
只要最后舵机顺序正确就行了。

网友B:
都可以,舵机正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舵机正常就行。

如果更换舵机的话,是否要把系统数据初始化,重新设置数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更换舵机的话,是否要把系统数据初始化,重新设置数据呢???

是的,不正常(中立点变了,反向了等)就重新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更换舵机的话,是否要把系统数据初始化,重新设置数据呢???

不一定要初始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初始化吧。

K8第二频道CH2到底接的是副翼还是螺距呀????我看图解的是螺距,但是在K8系统里选择十字盘类型,第二频道是副翼。到底是哪个???

网友:
我没用过K8,用的龙卷凤。曾经把螺距和副翼的舵机插反过,一样能调试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