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的550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14-08-11):
DAYA的550有没有人用过!麻烦给个评测嘛!谢谢给位大大了!本人有一架DJI的F450,配备是 LD-POWER 2212 KV980电机好盈30A电调,1045浆,NAZA Lite飞控,没有GPS、飞越云台,3S5500毫安电池,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可以用在DAYA550上!别的还需要升级些什么东西!

网友:
科幻机器人来了

网友:
XA都跪哭了,自己穷尽思路搞出个X-cope,结果没卖出两架,净给山寨做贡献了。

网友:
正版买不起只能买山寨了,呵呵

网友A:
机架看起不错!你原来的四轴配置用到这个机架上面显的动力不足了。首先你原来的电机电调,是适合450级别的机架和轴距,现在550的机架轴距变大了,要增加时间和动力,电机、电调、桨都需要更换,否则你就只有缩短航时了。具体可以参考下X宝上的各种550机架的电机电调配置。

网友:
凑合飞飞应该可以

网友:
电调应该不用换吧,,550级别用3S电也可以的,,2.5KG左右用3508电机 700KV 1238桨  4S电就上580KV 1344桨,不过电调啥的都要换、、

网友(2014-11-12):
引用 网友A:
机架看起不错!你原来的四轴配置用到这个机架上面显的动力不足了。首先你原来的电机电调,是适合450级别的 ...

电调应该不用换吧

网友:
厂家宝店的说明里有具体配置,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目前看,电调、飞控、云台,都没问题,其它对比做下调整就行,达亚我有一架,结构很合理,携带也方便,电装通用性强,飞的感觉不错,供你参考

网友B:
上面该说的大家加都说了。28  35系列580KV电机都可以,桨12寸的综合性能比较好,电调不用换,4S电足以。现在入手还是不错的,厂家已经有了一些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该说的大家加都说了。28  35系列580KV电机都可以,桨12寸的综合性能比较好,电调不用换,4S电足以。现 ...

正在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该说的大家加都说了。28  35系列580KV电机都可以,桨12寸的综合性能比较好,电调不用换,4S电足以。现 ...

3S,5500毫安电池,配14寸浆。30A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5500毫安电池,配14寸浆。30A电调!

小心你的电池!3s上14的桨抗风先不说,电流上去了,注意温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你的电池!3s上14的桨抗风先不说,电流上去了,注意温度吧!

先试飞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试飞一下看看!

飞是能飞,电机能抗住,怕电调和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是能飞,电机能抗住,怕电调和电池呀!

电调30A应该没问题把!电池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我的就是啦,3508KV590,BL20A电调,最近风大,所以用11寸APC,4S6000电池,带电池云台相机全套2.1KG,飞17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30A应该没问题把!电池我就不好说了

电调没事,你那电池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啦,3508KV590,BL20A电调,最近风大,所以用11寸APC,4S6000电池,带电池云台相机全套2.1KG,飞17 ...

这个就是亚达550吗?问下拍的时候桨容易拍到吗?三轴云台离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