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电脑出现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4-08-11):
只看大图
原本今天打算飞的,但是电调自检显示无油门信号。
检查了下接线正常,想连接电脑看看是什么问题。
然后就悲剧了...apm连不上电脑,有电源但无反应,显示
:no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郁闷死了,有空飞却飞不了,求助!

楼主:
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接口或者数据线出了问题,但是用u-center却能查看到GPS信息...

网友A:
都说山寨APM问题多多不适合新手,这回有体会了吧~

网友B(2014-12-02):
大哥,我也是这个问题,你现在怎么处理的?

网友C(2021-07-15):
换QCG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