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 德军4号D型,静改动(未完待续)

楼主(2014-08-11):
田宫 德军4号D型战车静改遥控制作中,由于悬挂特殊,且不想破坏原有外观,决定不改单独悬挂,行走部分基本上假组完毕,顺便吐槽一下星影德国灰的味道好重!和便宜货自喷漆味道一模一样,但是星影j305味道又不是这样,奇怪。

N20电机,正好直驱,用螺丝固定在面板上,热熔胶辅助固定

假组一下,测试一下机械系统

把路轮先喷补土然后分色喷,后期就轻松多了。

假组

结构特殊,不得不先完成下部底盘组装包括履带,所以必须上色先。

履带上色后再次测试效果是否顺畅

盖上还未完工的上部盖子继续测试

焊接好自己设计的双向有刷比例电调(电调自己DIY的,程序、电路都自己开发,电路板上还有自己的ID,哈哈),接收机采用飞梦2.4G微型接收,电池是以前的废掉的3S电芯拆的两片组成2S 850mah电源,加了一个开关,电流很小,全速才0.1A

我的老控,futaba FF6S,很喜欢。

和我才完工的A10犹猪合影

上个视频

网友:
没做悬挂啊?

网友:
楼主好手艺 如果能把悬挂给了 就更完美了

网友:
厉害啊,这手艺真强。电调太不好解决了。

网友:
越小越精致!

网友:
N20这样装刚好啊!

好手艺!

网友:
行走很不错,要是能改成活动悬挂就更完美了

网友:
佩服静改动的人……

网友:
好精致啊,期待完工的靓照

网友A:
没改悬挂很可惜啊,坦克玩的不就是悬挂嘛……
楼主的驱动看起来是3极管的驱动,只适合小电流用了。还有只有两路……
还有这个底盘上印着电池的图样,难道原来就是rc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改悬挂很可惜啊,坦克玩的不就是悬挂嘛……
楼主的驱动看起来是3极管的驱动,只适合小电流用了。还有只 ...

1、我的T62改的是扭杆悬挂,效果很好,但是我静改动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原有外观的前提下进行改RC。
2、因为手头很多贴片三极管,8050 8550,500MA的驱动能力,对于N20这种级别的电机说驱动能力完全过剩了。
3、这个底盘是田宫的早起产品,是可以装那个田宫齿轮箱和电池的,但不是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的T62改的是扭杆悬挂,效果很好,但是我静改动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原有外观的前提下进行改RC。
2、因 ...

有空的话来个t62的帖子啊,大家肯定都喜欢看
我这都是插件的8050之类的,坏了个舵机要贴片的都还没去买呢……
用三极管驱动的话,电机是不是只能定速?要是的话改进下用贴片mos就更rc啦~
tb上还有兼容fs控的接收电调一体板,看楼住的装备做那个应该也没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的话来个t62的帖子啊,大家肯定都喜欢看
我这都是插件的8050之类的,坏了个舵机要贴片的都 ...

小电流上用三极管和MOS没啥差别,一样调速,而且还比MOS耐操,耐压高,驱动方便。

T62我发了帖子的,你搜索一下。

楼主:
记错了,好像没有发过。。。。
先上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错了,好像没有发过。。。。
先上个图

外观很ok,期待视频和内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改悬挂很可惜啊,坦克玩的不就是悬挂嘛……
楼主的驱动看起来是3极管的驱动,只适合小电流用了。还有只 ...

就没有喜欢刚性悬挂的吗

网友(2014-10-22):
楼主你好,把你做的双路双向比例电调的原理图和程序给小弟一份啊,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