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神一样的功能天地飞有木有

楼主(2014-08-11):
如题,因为本人的450用的好人白金40A,在切换3D的时候会突然加速,甚至尾前齿打烂。因为此电调没有油门延时功能,只有大容量的电调才都有此功能。
听说高级点的遥控器有这个功能,不过不知道天七有没有这个好用的功能呢?

网友A:
只能说你悬停转速低或者3d油门曲线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悬停转速低或者3d油门曲线高了

真正飞3D的话你就知道了。除非你只是倒飞航线。我温柔3D都一年了,当你真想做点动作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严重性。

网友:
电调不是可以设置缓起么?问问客服

网友:
天七不知道,天九在高级设置里面有个延时设置,副翼、升降、方向、油门、螺距,都可以设置延时

网友B:
天7没有 可以换铂金50a 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您好
天七没有延时功能,天九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天七没有延时功能,天九有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