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遥控器玩APM四轴能不能进行自动调参?

楼主(2014-08-11):
很想把四轴做自动调参?天七遥控器?如可以希望哪位老师细心的告诉我一下!跪谢你了

网友:
可以,我就是

网友A:
把自动调参设置七通道,k4控制7通道,但是k4是回拨开关,所以我就拆控把k1,k4插头换了一下。也可以不换不过要一直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动调参设置七通道,k4控制7通道,但是k4是回拨开关,所以我就拆控把k1,k4插头换了一下。也可以不换不过 ...

我接机是六通道的用k4~通道6可以吗?APM飞控6接入接收机6通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
你把接收机六通道接飞控7通上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自动调参设置七通道,k4控制7通道,但是k4是回拨开关,所以我就拆控把k1,k4插头换了一下。也可以不换不过 ...

一直按着真就要命了,我也是天七。貌似只能将两个开关先对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按着真就要命了,我也是天七。貌似只能将两个开关先对调

我第一次没换,没调完,,,所以干脆就调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没换,没调完,,,所以干脆就调换一下

调参完毕还要换回来
干脆把7通道也改成2档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按着真就要命了,我也是天七。貌似只能将两个开关先对调

为什么我第7通道是三挡的可以随便打。你们的怎么和我的不一样。我也是天7,正想搞自动参调。能不能?求解.

网友:
问下什么叫自动参调。。。。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第7通道是三挡的可以随便打。你们的怎么和我的不一样。我也是天7,正想搞自动参调。能不能?求解 ...

不是吧。天7上一个是3档的,一个2档的,还有个复位开关3档的那个应该是5通道,那个2档开关不是通道开关,那个复位开关是7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