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斯九通硬改三段开关的可能

楼主(2014-08-11):
之前买了富斯九通的“OEM”版turnigy 9x,据说是神控,现在在玩naza,naza要两个三段开关,控制飞行模式和只能IOC,可是富斯9通只有一个三段开关,设定还特麻烦,所以考虑能否把一个两段开关换成三段开关啊?如果能改的话是否要刷er9x固件?

网友A:
把电位器换成三段啊,两个2.5K电阻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位器换成三段啊,两个2.5K电阻完事

别闹。。。。。固件程序也要改写的

网友:
刷9x 啥都满足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闹。。。。。固件程序也要改写的

刷er9x或者opentx后再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闹。。。。。固件程序也要改写的

不用改,拆去一个电位器, 三段开关直接控制2个2.5K电阻 单个导通(电阻2.5K)  串联 (电阻5K)  悬空    直接导通

网友C:
SK S500机架 NAZA主控可以放下么? 上下板之间距离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K S500机架 NAZA主控可以放下么? 上下板之间距离够不?

用双面胶粘,距离刚刚好,误差不差3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漂亮

网友E:
刷成er9x在强大的混控面前这都不是事儿

网友:
LZ什么配置,飞的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位器换成三段啊,两个2.5K电阻完事

能不能细讲一下,焊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