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神帮忙指导!看看小弟的配置,配什么动力能把续航时间最大化,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4-08-11):
先报下小弟的配置:论坛收的小黄蜂机架,s4v2飞控,铂金30a电调,目前用的f4006  980kv的电机,配合10寸桨,3s5000的电池,什么设备都不带起飞重量1600克,设置3.55报警,下来电压回升到3.75,能飞10分钟,感觉续航时间太短了,下一步带上摄像,云台,时间就更短了,所以考虑升级动力。因为机架的缘故,最大只能上10寸桨,所以求大神帮忙配一个动力,4s的也可以,下一步上设备,估计起飞重量在1800到2000克之间,怎么样能把时间拉到15到20分钟,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只能换机架

网友A:
换个H4可以轻松上20,电机朗宇4110

楼主:
为什么呢?不能桨不变只换个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H4可以轻松上20,电机朗宇4110

不想换机架啊,特别喜欢这个

网友A:
那没有上大鸡就没有长航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有上大鸡就没有长航时

450轴距的就没有能飞20分钟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轴距的就没有能飞20分钟的啊

我的450不挂云台上5000的电,续航16分最高

网友B:
按照四楼说的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四楼说的试一试。

真心不想换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不挂云台上5000的电,续航16分最高

请问您是用的什么电池?3s还是4s   什么电机

网友:
楼主鸡鸡要减肥了 我2216 450机架 带云台和摄像机 图传 4200电池都能飞10分钟 全重1430克

网友:
据说!用低KV+大桨才是长航时的保证
但是似乎必须换机架哦

楼主:
自己顶上去,求大神来破

楼主:
不知道银燕的MT2216  10寸桨配4s电怎么样

网友C:
楼主和我一样都被续航时间困扰
我也是死活只用45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和我一样都被续航时间困扰
我也是死活只用450机架

同病相怜啊

网友:
现在考虑要不360 要不继续450 或者500
还在摸索配置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用的什么电池?3s还是4s   什么电机

3S 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