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技术支援

楼主(2014-08-11):
请求技术支援

P2V遇到以下问题

1. 在FC200没插上SD卡时,app连接中继正常(wifi连接速度为65 mbps)。
2. 但当FC200插上SD卡,手机wifi连的上中继器(wifi连接速度为15 mbps,渐减至5 mbps),但FC200无反应,app显示断线。
3. 试着将FC200 (SD卡插着) 关掉再重开,则app可以连接但讯号微弱(wifi连接速度为54mbps,渐减至5 mbps),没一会儿就出现图传失联画面。
4. 当FC200移除SD卡后,app连线正常(wifi连接速度为65 mbps)。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您的意思是插上SD卡的话会影响wifi的传输?

网友:
这问题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意思是插上SD卡的话会影响wifi的传输?

是的,反覆测试好几次,都是这样
从拥有P2V到现在也没摔过,怎么会这样??

网友B:
楼主,您的wifi速率是如何得出的?插拔SD卡不会对wifi有影响的,您可以联系我们寄回检测一下您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wifi速率是如何得出的?插拔SD卡不会对wifi有影响的,您可以联系我们寄回检测一下您遇到的问题。 ...

1. wifi速率是由手机wifi网络连结内看到的,里面的资讯有状态、信号强度、连接速度、安全、IP地址等资讯。

2. 插拔SD卡不会对wifi有影响的 , 可是实际测试确是如此。(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目前这状况)

3. FC200已于7/11日返厂,8/6日技术有来电,说是测试过是正常的,不知是哪里有问题。
    我有反应是这个状况,技术说会再检测,直至目前尚无回覆任何消息!!

可否查察目前状况或进度?

网友:
您可直接拨打4007000303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