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大桨夹螺丝随桨转动有影响吗?

楼主(2014-08-11):
450L直机,大桨装上调好松紧后,发现一边在左右拨动大桨时,是锁紧螺丝在随着大桨转动,而不是只是大桨动螺柱不动。请问,这在飞行时有影响吗?

网友:
没有影响,只要松紧合适就行!

网友:
飞行时桨甩直了,大桨和桨夹之间不会转动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大桨夹转的时候横轴也转?不正常

网友:
没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大桨夹转的时候横轴也转?不正常

不是。是大桨放进桨夹后比较紧,可能是孔稍小或桨稍厚,结果活动大桨时不是大桨自身动,而是螺柱在转动,大桨和螺柱一体化了,螺柱就象是铆在大桨上的铆钉。担心时间长了,要吗会把桨夹的螺丝孔扩松,要吗容易把锁紧螺母弄松,上天后射桨出安全事故。

网友A:
这样啊。这个没有应该。飞行中桨是被甩直了的没有他转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这个没有应该。飞行中桨是被甩直了的没有他转的可能

谢谢啊,这样就放心了。要不我还准备把大桨打磨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