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900配哪款控较好?Graupner mx-20 或14SG?

楼主(2014-08-11):
想入大疆S900,想用好点的控,要求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在Graupner mx-20 和14SG中比较纠结,Graupner mx-20 的官方数据遥控距离有4000米,而且有75个频点的跳频技术貌似抗干扰能力很强,飞多轴就怕干扰失控,但论坛好像用的人少,不知具体效果如好,14SG用的人多,但听别的模友说它好像不支持关控返航,不知有哪位高手用过这2款控,推荐下哪款比较适合飞多旋翼。谢了。

网友A:
这个跟飞机没关系的。
不过建议14sg

网友B:
14SG不二之选

网友C:
在2.4G的时代最稳定的还是FUTABA~质量稳定性能稳定~而且设定参考多~小众品牌不一定不好~但是用的人少~设定都要自己摸索~

网友D:
稳妥点还是14sg

楼主:
高手就是能一语中的,谢谢大家的推荐

网友E:
只选贵的就可以了。

网友F:
低调路过 混经验升级

网友G:
买贵的就行了。

网友H:
看好 WKM 飞控,可以支持50点大疆地面站。

网友I:
futaba的10C行吗,我手里有一个10C,想飞s900

网友J(2014-12-23):
关控返航 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啊 油门 50% 姿态模式设在失控 返航模式设置在返航 保证关控返航 怎么不能关控返航那

网友K(2015-04-10):
我这里有一台全新MX20出手 电话185 7783 4473 qq1244 9299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