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NanoCPX充电器

楼主(2014-08-11):
NCPX的原厂充电器太蛋碎了,于是自己画了PCB,做了这个,四路500mAh充电器。

这个是PCB空板和焊好的样子:

接上电源,主电源指示灯红色:

插上一块电池,充电状态指示灯黄色:正在充电。

四块一起充:

除了在家玩,出外场也可以用啊!上某米移动电源鸟!
移动电源最大输出2.1A,四路刚好够用。

图中显示总电流860mA,据我猜测,此时四路充电都已经进入恒压保持状态,单独测一路时候,恒流状态下最大电流测得480mAh。

充饱一块鸟:

然后四块都充饱鸟:

然后移动电源自动关机鸟:

指示灯状态,空载/错误-都不亮;充电-黄色;饱和-绿色。
以后在家充电可以用这个,出去玩也可以带着,一个移动电源就搞定了!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指示灯,我设计在两边,实际使用测试中感觉还是不太方便,接下来板子的电路重新设计一下,准备将指示灯放在同一侧,放在一起,这样视觉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回头用雪糕棒做个底座,不行的话再把升压电路做在一起。到时候接上几节电芯,就变成外场充电器总成了,吼吼吼……

网友:
这玩意都能做出来,厉害!

网友A:
强烈要求LZ造福模有

网友:
好想买个

网友:
美中不足?邮过来看看是不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分项电路图!

网友B:
求上电路板制作流程

网友:
有技术, 有能力, 有条件.缺一不可啊. .. .

网友C:
用的TP4057?  led用3脚双色的不是更省事儿.

网友D:
呵呵~好东西,最好再弄个3d打印的外套看起来就更精致了,如果单一电流能到1a的话充电会更快~不过dc电源又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
请问,显示电流电压那个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要求LZ造福模有

等回头电路改进出来做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上电路板制作流程

自己用Protel99画好电路然后打样的,自己没有雕刻机也没有打印机。只能在网上找人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TP4057?  led用3脚双色的不是更省事儿.

好眼力,不过是凌特原厂的LT4057,其实国产的TP4057也不差,只不过手里就剩这四个LT40了。
至于双色LED,红绿二极管的阻抗是不一样的,用一体管容易亮度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好东西,最好再弄个3d打印的外套看起来就更精致了,如果单一电流能到1a的话充电会更快~不过dc电源又是 ...

算了吧,3D打印外壳太贵了~~直接雪糕棒做个木头底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好东西,最好再弄个3d打印的外套看起来就更精致了,如果单一电流能到1a的话充电会更快~不过dc电源又是 ...

就是因为考虑到DC电源的问题才设计为每路500mA的,因为2A输出的电源还是比较好找的。1A的TP4056我也有,但是综合考虑电源、发热以及实用性等种种原因,最终决定使用4057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