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美嘉欣F48舵机替代品

楼主(2014-08-11):
原厂的60一对,虽然也有50的,得还是觉得好贵。

我估计应该有其他通用的可替代,但不知如何查找。

厂家标明的是023左舵,007右舵,查这两名字都是美嘉欣的。

麻烦告诉与美嘉欣F48舵机能通用的替代品

网友:
暂时没发现,不过提醒下,如果有旧的坏舵机拆零件的话,左右舵机是通用的。

网友:
小机都不通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
半价卖给你两个二手的如何?

楼主:
什么成色
照片
价格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机吧,这个机我练过,自动回中的很好飞,但是新人容易练坏手,我就是好不容易才改到飞3轴的手感。

楼主:
已在小坑里不管是水还是泥巴,也算是有得和的了。

配件已买一百多元的,先把零件玩完吧

网友:
淘宝搜索 K-power舵机

网友:
这种舵机多的是,只要知道是几克的,买回来基本都通用。

楼主:
外观没有任何信息,如何差别?
另外舵的连接线也比较细,焊接是个问题

网友:
我的yd-117舵机线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