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90S能改装成下沉式挂载云台么?求x宝链接

楼主(2014-08-11):
求教一下,我自己的飞越690S,装了收缩起落架和蜻蜓3轴云台。现在唯一困扰我的就是经常会因为选择gopro选择 medium视角或者***航线时就拍到前方机臂。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案能够将云台下沉安装(类似于s1000那样,云台挂点比较靠下)。
我觉得如果能够下沉安装5cm那么正面拍摄视角肯定要改良不少!!!
求有经验的大大传授下如何能够diy一下云台或者挂架?
或者x宝有现成的改装配件请po下连接!!!

网友A:
是的,我也有同类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有同类困扰

我现在唯一想到的方式就是用加长棱柱把卡云台的碳纤管给下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唯一想到的方式就是用加长棱柱把卡云台的碳纤管给下移

震动会相当大的 我就是受害者

网友:
我也是飞越架子,但把结构布局改了,任何情况下拍不到任何障碍物,而且还把累赘的高脚架扔了。

又看了下,你是三轴云台,貌似只能玩命拼命挂低了。。。

网友:
楼上,求qq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