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22000电池究竟能不能用

楼主(2014-08-11):
如题,16000的,22000的,越来越大的容量。但是格式的一个工程师给我说过并不是所有的电池越大越能提供长时间的动力,还要跟电调电机KV值计算才能得出,所以想请教,八轴的飞行器40A的电调,400左右KV值的电机究竟能不能用16000的或者22000的电池?

网友:
不清楚 但是我S1000是用的22000  留空15分钟  22.0下来  21.5可能会有17分钟的极限吧

网友A:
用肯定可以用。。只是你自己感觉需不需要罢了。。你像之前没有22000的时候都是挂两块10000的 但是现在22000的出来了 重量比挂两块却轻了 你觉得你的选择呢。。  顺带说一句找我买 价格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肯定可以用。。只是你自己感觉需不需要罢了。。你像之前没有22000的时候都是挂两块10000的 但是现在2 ...

呵呵,请私信你的价格22000的

网友:
你可以上个10000的再加配重试验下续航时间提升是不是有限

网友:
22000的电池得多重啊

网友:
22000的得多重?我原来上2块8000的,25c;坚持15分钟,如果换22000的,而且重量与8000的差不多,那滞空时间不是翻2倍了吗

网友:
不可能翻2背

网友:
飞那么久人受得了吗?

网友:
能用,但会不会太沉了,而且滞空时间长会不会使操作手太疲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