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火,新组250出问题了,麻烦大家帮忙诊断诊断,谢谢

楼主(2014-08-11):
最近250很火,迫不及待组了个,期待航时稍长的250,但貌似有问题,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配置:
飓风电机D2206
银燕12A
6030碳纤桨
naza lite飞控
JR8通接受
测试用的电池是3S 2200mah的,全部重量在585g左右。
1、安装检查过几次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2、开始有一个电调油门行程没设好,后来检查到已经调好了;
3、飞控是naza lite,电脑连接调参都是对的;
问题来了,飞的时候,感觉不对,第一次掰杆启动时往右偏了,没敢起来;第二次掰杆启动时往左偏了,也不敢起,只好到这里来求助了!

先谢谢了,迫切的希望250能够飞起来,嘿嘿
首飞视频1
首飞视频2

楼主:
没人帮忙,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电机转的方向检查下,在看看设置,naza lite比较简单

网友:
肯定是没有选自稳模式,选手动模式就起飞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成功飞起来了,但是貌似不经飞,也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了电压保护的原因,飞的时间极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成功飞起来了,但是貌似不经飞,也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了电压保护的原因,飞的时间极短……

后来怎么飞起来的?之前是哪里的问题搞清了吗?

网友:
亲 你电调在CC3D里一起调下行程 看

网友:
不好意思 看错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怎么飞起来的?之前是哪里的问题搞清了吗?

有一个电机的行程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