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新 MinimOSD 怎么刷只是显示

楼主(2014-08-11):
什么问题

网友:
你没连到飞控上就是这么显示的,连到飞控并接线正确,在地面站设置页面打开osd遥测就会有显示了

楼主:
我的是apm2.8我连上飞控了  接线检查好几次了  是不是因为没连 数传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pm2.8我连上飞控了  接线检查好几次了  是不是因为没连 数传的原因

接错线了吧

楼主:
线没 有接错 ,都是按说明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没 有接错 ,都是按说明来的

线没有错,那就是我的错,是我教的不好,所以你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没有错,那就是我的错,是我教的不好,所以你连不上。

不好意思,,今天刷了2.0固件后出现这样问题,, 是不是OSD坏了

网友B:
这个是等待连接讯息,接上数传便有资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等待连接讯息,接上数传便有资讯了

没有数传就不显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数传就不显示吗?

我接数传,MP没连线就这个显示,连接便显示资讯,不连数传可试着把OSD TX也接上,我还为OSD头大呢,在官网似有解浃方法,但还不了解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数传就不显示吗?

你家里的电视机,不接信号线,能看到画面呀?还不是待机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的电视机,不接信号线,能看到画面呀?还不是待机画面。

谢谢各位   数传到了再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数传到了再试试吧

OSD和接不接数传无关,但是必须接到APM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的电视机,不接信号线,能看到画面呀?还不是待机画面。

按你的所说,不用数传便不能用OSD了,对吗?不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和接不接数传无关,但是必须接到APM上,

我接到APM上了

楼主:
按照这个接口+5v接OSD +5v     TX对应OSD的RX  RX对应OSD的TX   GND接OSD 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接口+5v接OSD +5v     TX对应OSD的RX  RX对应OSD的TX   GND接OSD gnd

要是2.8的话,应该接原I2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2.8的话,应该接原I2C口

接线图是这样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图是这样接的,,

从头到现在,你都没说清楚,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头到现在,你都没说清楚,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APM

是不是OSD坏了

网友A:
你都还没回答你的问题,你手上到底是2.5 2.6还是2.8,又不肯照片,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坏了。
最讨厌提问不上图的人了。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还没回答你的问题,你手上到底是2.5 2.6还是2.8,又不肯照片,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坏了。
最讨厌提问不 ...

我用的是APM2.8飞控啊,说过了啊

楼主:
我试了,OSD插上APM和不插上APM显示一样,,真有可有时OSD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PM2.8飞控啊,说过了啊

上图上半张,小气。

既然你能用电脑刷固件和字库,按理来说OSD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线图是这样接的,,

我的mini osd今天也到货了,现在也是你这个情况的,也是2.8的APM,接在I2C口上,一直是等待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mini osd今天也到货了,现在也是你这个情况的,也是2.8的APM,接在I2C口上,一直是等待画面。。。

...

要解决osd相关问题,到官网及国外网站吧

网友C:
问题找到了,其实出在2.8的接口上,2.8的作者留出的专门OSD的接口不能用,直接用Y线接在数传接口(5脚)就行了,不清楚留着4脚的OSD口有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找到了,其实出在2.8的接口上,2.8的作者留出的专门OSD的接口不能用,直接用Y线接在数传接口(5脚)就 ...

你说的4脚是tx吗?这个脚刷osd管用,接飞控真的不管用,但有大神说要接osd才能工作,不知是神是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4脚是tx吗?这个脚刷osd管用,接飞控真的不管用,但有大神说要接osd才能工作,不知是神是鬼了

2.8的APM设计是5个脚的插座接数传接口的,另外在复位开关边上还有个4个脚的插座,按照APM2.8的说明这个4脚插座是接OSD的,其实就是接了没用的这个,害我忙了半天;我今天买的OSD也顺便买了一根Y线的,直接在数传的5脚插座接出来,一边接数传,剩下的接OSD就好了,只是我的OSD上面的开关好像只能显示PAL模式,先用着就行了,回头慢慢再找相关资料了。

网友D:
我也是这个APM2.8 按我的理解接OSD的时候, 将TX接APM的RX时这样在启动OSD的时候APM就会接受启动链接的指令,自然就可以显示OSD了。
实验也可以正常显示。
刚开始我也是必须接数传OSD才能显示。
你可以试试。

不过按理说,APM会自动输出数传信息的, 可能是哪里设置的,我还没有找到!
等高人回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APM2.8 按我的理解接OSD的时候, 将TX接APM的RX时这样在启动OSD的时候APM就会接受启动链接的指令 ...

按官网所说apm不会自动向osd输出资讯的,所以图传只能显示数传起始资讯,但不会刷新,我早贴过osd不刷新资讯求助贴,但求助不果,转去官网,老外网站,找答案最终搞定了所以有关osd相关问题还是找老外靠谱

楼主:
谢谢各位,,我更换个新的OSD回头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