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改数控车床的理论基础与解决方案

楼主(2014-08-12):
我虽然在论坛基本没有发言过,不过其实在论坛潜水看帖还是不少的。
通过在论坛的学习,自己已经成功改出了一个数控铣,BF25LV加三轴86电机直驱,16细分,空载跑F1200不失步,再高也没试过,没装限位啊,主轴转速控制之类的功能。
数控铣工件就用CAXA制造工程师画图,然后生成G代码,浮雕刻字之类的就用精雕软件设计,然后出G代码。
值得一提的是CAXA还有数控车软件,也可以画图,出G代码,总之个人很喜欢CAXA的东西,国产软件,别的不说DIY用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现在这又开始琢磨上数控车的事情了。

其实我觉得铣床改数控比车床要简单,铣床的数控一般是三轴的丝杠用联轴器接上电机,要不就中间加点同步轮变速。
至于电子电工方面,步进电机、电机驱动、开关电源、接口板,按图接线就行了,搞清楚之间关系之后是很简单的。
至于运动控制,一般自己diy铣床,控制卡可以选mach3也可以选维宏卡,我用的维宏卡,因为使用简单些。

对于两个卡的选择多说一下,这方面很了解的老鸟就跳过这段吧。
Mach3卡:优点是支持多轴,什么4轴,5轴的。支持软件消回差,一般T丝杠有0.2mm左右的回差,不好消,虽然软件消回差后大切削力的加工还是会跳动影响精度,不过雕刻之类的很小负载,回差就可以很好的消除,当然双螺母,弹性缝这些措施也可以很好的降低回差,不过对于丝杠的磨损会加剧。换滚珠丝杠基本没回差但是又是一笔开销,不过话说回来DIY是否需要这样的精度呢?总之mach3卡就是功能很多,神马主轴PWM闭环调速之类的。另外mach3卡的特点就是PC通过USB连接运动卡,运动卡在接电机之类的。不像维宏卡那样要占用一个主板上的PCI插口。并且Mach3卡是铣床和车床都能用的。至于缺点,就是功能太多了反而比较复杂。
D版维宏卡:维宏卡是插在电脑主板上的,连线出来接上接线板,接线板在接电机之类的。缺点上边基本都提到了,只支持3轴、只能铣床用、没有软件消回差、占用PC的PCI插口、只能32位的PC系统用。说了他这么多缺点,也有个好处,就是使用简单,该有的功能都有了,总之看个人需求了,当然正版卡好像这些东西大多数功能也都支持的,价格就不说了。

回到车床上,windows系统下可以用的控制卡就只有mach3,当然要用它了。
不过车床比铣床难改的原因并不是mach3难入门,而是在车床上。相比铣床,车床主轴的旋转是要受控制的,而铣床就完全是单独的,可以是不受控的。

数控车的车刀运动有两个轴,左右走刀的Z轴和里外走刀的X轴,这两个轴都好办,和铣床改数控是一样的套路。
问题是数控车的主轴,也就是夹工件的这个轴的运动要受控制,否则就没法挑螺纹。
第一刀入刀的位置和第二刀不一样,螺纹就乱扣了。
传统的车床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主轴与丝杠齿轮变速连接,也就是所谓的挂轮,主轴转一圈,通过齿轮传动,丝杠转多少,车刀走多少,这样解决螺纹问题。
因此车床主轴的动力源就直接使用普通的电机即可,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带来的问题就是螺距是固定的几个值,只能从其中选,而且挂轮麻烦,最大的问题是没法数控。

总之,车螺纹的必要条件就是两条
1.保证每次入刀位置相同。
2.车螺纹过程中主轴转动与Z轴走刀保持同步。

条件一的解决方法:主轴加装编码器,这样就可以获得当前主轴的位置角度,保证每次入刀位置相同。
条件二的解决办法:尽量保持主轴转速恒定,Z轴走刀速度恒定。

想要保持主轴转速恒定。
一种方案是主轴使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都在3000转,之后扭矩才会衰减。这个转速和一般的异步电机是差不多的,而且他和步进电机一样是通过脉冲控制转动的速度和大小,因此可以很轻易的保持转速恒定,转动的速度与大小都是受控的。只要不严重超负荷,不会出现什么失步之类的问题。转速永远是恒定的,那么通过调整车刀走刀速度,也就是调整主轴转速与走刀速度的比值,就能车任意螺距的螺纹,而且不会乱扣。但是因为伺服电机贵的多,因此一般的数控车都是采用另一套方案。

另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用变频器与变频电机,也就是通过频率调整电机转速,配合测速闭环控制,保持电机转速恒定。其实说是变频电机,和普通的异步电机区别并不大,只是针对他需要变频调速的特点在普通电机的基础上做了相应的优化。例如散热的风扇是单独的,不和电机主轴相连的,这样无论电机转速如何,风扇一直都高转速,就不会烧电机了,等等优化吧。不过对于DIY车床来说,加变频器的目的不是为了无级变速,而是为了稳定转速,因此使用普通的异步电机也可以,没必要一定用专门设计的变频电机。

上边说了许多理论,结合这些理论,出现了这样几种车床改数控的方案。

1.放弃车螺纹功能,只改造X轴Z轴的数控。
这样做的优劣很明显,改造成本很低,可以很方便的加工曲线了,不过螺纹还是没戏。如果车床有车螺纹的功能的话,自己挂轮来吧,没有的话,看看板牙能解决不。。。。

2.主轴加装测速编码装置,数控车螺纹的时候,计算机根据当前的主轴转速计算出Z轴应该用的走刀速度,从而成功车螺纹,mach3卡具备这样的功能。
这种方案也是很低成本的,测速编码的装置是很好DIY的,一般就是自己做个码盘外加个光电开关,很便宜。可惜机床主轴的速度一般是不稳定的,总是在波动,这就造成了误差。而且在车螺纹的时候,会有切削力造成主轴转速降低,误差就更大了。总之这个方案不是不能用,不过效果堪忧,误差能不能被接受是个问题。理论上说,如果测速非常灵敏,Z轴走刀速度可做出动态调整的话,这种方案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mach3卡的Z轴走刀速度并不能实时调整,他只能在每次走刀开始的时候算一次,因此不可行。另外还有网友尝试用步进电机闭环补偿器来实现对Z轴走刀速度的实时调整,实践结果貌似也是不可行,原因貌似是偏差太大,已经无法补偿了。顺便说说,mach3是支持多孔码盘测速的,不过其中得有一个孔设计的要比其他的大50%,起到原点的作用,并且网友说码盘要求每个孔保持信号200微秒以上才行,根据这个数据计算,假设主轴最高转速为3000转,那么码盘上的孔最小要3.6度,按照码盘一半是孔计算,码盘可以有50孔。但是网友反映,孔多了反而出问题,4个,8个就可以了,并且最好是长条。孔多了反而会出问题,产生的原因也许和频宽有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零点的大孔造成的。

3.主轴加装码盘测速,同时给主轴的异步电机加上变频器,有了变频器就可以实时调控主轴的转速,让他保持恒定速度了,mach3卡有PWM闭环调速的功能。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2方案的升级版吧,通过PWM闭环调速,让主轴转速保持恒定,也就可以车螺纹了。虽然误差难免还是有的,例如小范围的转速波动?例如切削力造成转速波动?但是车出的螺纹实际效果已经可以接受了。总之应该是结合成本等等因素,最切实可行的方案吧。

4.使用步进电机作为主轴动力源。
步进电机的转动是受到脉冲控制的,也就是说转动的速度大小都是可控的,只要不超负。步进电机虽然力矩很大,不过转速却不高,超过300转后力矩就会开始急剧下降。超过600转后力矩就没法看了。主轴是重负荷的地方啊,一般家用小车床的主轴电机也得750W吧,一般都2400转,3N.M左右额定力矩,要是换成步进电机,怎么也得110大小的步进电机,扭矩起码20N.M以上的才能看,而且由于步进电机的低转速问题,车床的主轴就不能开的特快了,如果有需要快转,就需要对车床原有的齿轮系统进行改造。总之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方案,虽然能解决问题,不过相对于成本之类的,不太靠谱,好处就是主轴有了分度的功能,如果是车铣一体的机器应该是个好功能。另外值得说一下的是,家用的小车床一般都是有皮带传动的吧,如果皮带打滑就毫无精度了,最好是全齿轮传动,要不同步轮也好的多,再不行就测试下是否会打滑吧。

5.使用伺服电机作为主轴动力源。
其实和上边步进电机差不多,不过伺服电机额定转速高,有3000转,3000转之后力矩才衰减,瞬间承受过载的力矩能达到额定的3倍,应该说是最理想的东西了,当然价格也是最不理想的。

这帖子也算是我把在论坛潜水学来的东西总汇了一下吧,为以后自己改数控车铺路,同时也算做点好事,给有需要的朋友一个方向。
因为帖子里很多东西也是道听途说,自己没动手弄过数控车,如果哪里有问题希望轻拍,请高手指正出来,我及时修正。

网友A:
我已经改好的一台,实话说改车没有改铣那么容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改好的一台,实话说改车没有改铣那么容易哦!

朋友简单介绍下你的改造方案和实际效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简单介绍下你的改造方案和实际效果呀

同问,有改车刀欲望。

网友B:
普能主轴电机一点要加变频器吗。我看也有很多人没有加同样车出来的螺纹也很好啊。没有出现什么乱扣现像啊。

网友:
sdh

说得好。但是改车没有楼主说的那么玄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能主轴电机一点要加变频器吗。我看也有很多人没有加同样车出来的螺纹也很好啊。没有出现什么乱扣现像啊。 ...

总之,只要有编码器,入刀位置就是正确的,之后螺纹越长,误差越大,最终乱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605&fromuid=226786
这朋友原本就是光加的编码器,后来主轴换伺服电机了。

这个是一位资深的朋友,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826&fromuid=226786

这也是一位论坛高手改数控车的帖子。里面详细论述了mach3对码盘的要求。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26786

网友A:
原来我刚改好也是容易乱扣,我是1.5KW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原来乱扣的主要原因是电机皮带传动主轴没有变速,用变频器调低速走刀,结果乱扣;后来加装塔轮,增加电机转速,主轴保持高扭距后就不会乱扣。我用的是光电开关做编码器,码盘开一个口。现在效果就很好了,不用换伺服电机。当然大功率伺服电机会更精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刚改好也是容易乱扣,我是1.5KW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原来乱扣的主要原因是电机皮带传动主轴没有变速 ...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我印象中用变频器降低转速之后,力矩是增大的,可能您加装塔轮才是增加力矩的主要因素吧。
或者是用高转速带来的大惯性来克服切削力引起的速度变化。

网友:
LS说的是!因为变频器和变频电机无法跟伺服电机相比,而且车丝一般主轴速度是很慢的,我一般用250-300的速度走2MM以下牙距的丝。走丝每次初始入刀都不会乱扣,但后面因为吃刀切削阻力使主轴速度不稳定,造成乱扣。即使你在MACH3中选了平均主轴速度和闭环都是一样的!所以必须要主轴在低速下还要稳定才行。

网友C:
搞什么哦,小数车自己造最佳方案是买2手配件自己组装,主体自己焊接或者翻砂。我算一下成本,单独主轴芯(全新)2600,25线规2付约700,0625电动刀架约1000(新),磨制2005丝杠(双螺母)400,洋二400W伺服1200,旧系统头广数928约1000,电控(变频器,隔离电源,主轴编码器,继电器)等1000。机架和主轴箱铁板焊接1000元,简易外壳500。主电机400 。合计8600+。这样精度可以秒杀普通的市售数控车。

简易版:换86步进,不要电动刀架,非单独主轴,可以省3000左右。约5600+

MACH3步进版:电脑500,板卡150,和2手系统差不了多少,主轴编码和稳定性就不说了,嘿嘿!

对比对比你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什么哦,小数车自己造最佳方案是买2手配件自己组装,主体自己焊接或者翻砂。我算一下成本,单独主轴芯( ...

您这方案,感觉和我那些都不是一个等级了。。。
倒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从改造变组装了。
如果有能力有经验的话可以尝试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方案,感觉和我那些都不是一个等级了。。。
倒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从改造变组装了。
如果有能力有 ...

你等着,玩儿玩儿就按照工业的配件装机了,到时候会过头来发现以前的都白弄了。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刚改好也是容易乱扣,我是1.5KW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原来乱扣的主要原因是电机皮带传动主轴没有变速 ...

楼主用光电开关是怎么设置的呢,教我一下

网友:
有空先把改铣床的方法分享一下,想改bf20,bf25的人很多。

网友D:
用真正的数控系统就可以完美解决普车改数控的问题。目前闲鱼上有很多拆机下来的数控系统,有钱的可以考滤广数980TB3 ,预算不大的的可以考虑广数的980T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真正的数控系统就可以完美解决普车改数控的问题。目前闲鱼上有很多拆机下来的数控系统,有钱的可以考滤广 ...

928TC是最差的吗

网友:
你没说一个重要问题,车床车刀种类比铣床多啊,换刀怎么对刀?铣床对刀就是Z轴高度,车床对刀有三个坐标所以你不做个自动换刀,车个一件两件,还不如手动车

网友:
大功率闭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加同步皮带,大减速比,基本无间隙了,也不用自己加编码器反馈了,刹车力矩不够可以加机械刹车,带刹车的电机效果怎样未知。电机有高速低惯量的和低速大惯量的两种,功率一样大,2500-3000左右或更高是高速的,1500转左右是低速的,低速的电机要重不少,力矩也大,也贵一些。
用齿轮传动的车床力矩大,间隙也比较大。
机体有卖数控车床光机的,带不带丝杆,底座,主轴,可选,不便宜,够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928TC是最差的吗
928和980 有些指今不一样。980的指今比较通用其他机型

网友F(2022-12-04):
我有个86-156步进,想换掉2k4的原装电机,这样主轴就完全受控了。只是高速力矩不好看,即使把电机到主轴的传动链改成1:1的也高速不起来。把电机到主轴的传动链改成加速的不知是否可行。反正这个大步进的低速扭力杠杠的。

网友G(2023-04-23):
收藏,新手小白,才入手一台210E 带电子挂轮版的小床床,正琢磨怎么改简单数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