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2):
电机电调接收cc3d都装好了 ,飞控也调了,现在遥控推油门没有反应,还有usb连电脑,飞控姿态之前显示动,现在也不动了,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彩虹线的问题  卖你CC3D飞控的商家采购了质量不好的彩虹线 你自己把彩虹线的接头检查下  用万用表打打下插头是否通路  不通的话就要把插头和线连接的地方加焊或者其他办法  问题就在线和插头的接触上

网友B:
上动力电 USB供电是没办法驱动接收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动力电 USB供电是没办法驱动接收机的

用了3s的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动力电 USB供电是没办法驱动接收机的

调试各个电机时也都有转

网友B:
检查接收机 看看接收机灯亮不亮

网友C:
难道是没有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接收机 看看接收机灯亮不亮

接收是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虹线的问题  卖你CC3D飞控的商家采购了质量不好的彩虹线 你自己把彩虹线的接头检查下  用万用表打打 ...

关键是连的时候都管用的,就是所有都设置好的时候突然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没有解锁

解锁?怎么解锁?哪里解?我刚玩这个不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怎么解锁?哪里解?我刚玩这个不懂呢

解锁我都忘了  有段时间没有弄了  叫你卖家给你发资料   我是右手油   好像是右边摇杆左下方 左边摇杆是推倒最高 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D:
解锁在遥控设置通道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锁在遥控设置通道选项里

我的是华科尔d7e具体在什么位置,求指导

网友E:
到 CC3D 軟件內的 INPUT > ARMING SETTING
先選用什麼方式解鎖 ,
再自訂多少時間自己上鎖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 CC3D 軟件內的 INPUT > ARMING SETTING
先選用什麼方式解鎖 ,
再自訂多少時間自己上鎖 !

谢谢,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你没解锁, 解锁方式可以自己选择。有这个菜单的

网友F:
楼主太可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可爱了

网友:
给你介绍CC3D的权威认识:“军师”278982620。真的很权威的!  他什么都会,我就是他教的

网友:
看优酷老外教程,很简单

网友:
没解锁肯定不行了,正常情况都是锁定的,不然很危险,在配置的input那里可以设置解锁方式的。

网友:
楼主,我也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次安装好后可以飞。
调试后,解锁也设置好了,用后拉解锁,但是无法解锁。
重新校正后把解锁去掉,但是这回横滚通道都反过来了,通道反向之后正常飞。
换电池后又不能起飞了

网友:
解决了,原来cc3d每次设置遥控参数后,都会默认永不解锁,设置后保存直接退出就好了

网友:
你还没解锁,

网友:
我也是连云港的QQ:1875531134

网友:
应该就是没解锁导致的,最近也刚入cc3d,打算玩程序,做更智能化和少控制的四轴。

网友(2014-10-24):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华科尔d7e具体在什么位置,求指导

兄弟 我也遇到 和你一样的问题啦。解锁 不了 ,各项 也都正常 就是解锁不了 ,我是加了 三段式 开关的 。正准备把飞控 寄回去换呢,你现在 问题解决了吗????在线 等你

网友:
咱们两 都用 7e控啊 ,,你的 现在 可以飞了没有啊 ,急等你消息啊 准备 去换  但是怕换了 还是 一样。莫非  7E这个控 没法  飞 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