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V2.5刷固件后蓝色灯一直闪烁,求助!!!

楼主(2014-08-12):
在某宝买的MWC SE V2.5,昨天下载完程序后蓝色LED一直闪烁不停,连接上位机可以读出数据,但是无论怎么晃动加速度计都有一个轴向的数据时钟为-1000,并且飞控不能解锁和飞行,求助,,,,,难道下载程序前需要重新烧写熔丝位吗?或者是我的固件不对吗?求哪位大神给个固件306855784@qq.com,,,,,,

网友:
刷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校准了吗

网友:
校准ACC那一项

网友A(2014-11-09):
把楼组的固件给我一份吧,实在没法下载,墙的厉害!49206522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楼组的固件给我一份吧,实在没法下载,墙的厉害!492065223@qq.com

已经发送给你,是V2.2的,烧进去直接能用,而且很稳定

网友B:
我在某宝“追梦模型”家买的,一直飞不了,去找模友帮查不是克瑞斯的,板有问题,刷好的固件,解锁、校准每样都对,通电试机就变回去了,闪,后来把他自己的板换上就发现新西达的电调堵转,调了很久,还是玩不成。花钱买经验,新西达就是全部山寨电机的全称,本来想发回给卖家重新刷电调,但是没有下文。大家不要听淘宝卖家的什么先配个450的KK、QQ或杂牌MWC练习一下的话,最后都是扔垃圾堆,费钱。直接看好了配。我飞固定翼的,同样被人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楼组的固件给我一份吧,实在没法下载,墙的厉害!492065223@qq.com

我的也是mwc se2.5的,你刷的效果怎样,能不能也给我一份,674526417@qq.com,谢谢

网友:
刷2.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mwc se2.5的,你刷的效果怎样,能不能也给我一份,674526417@qq.com,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716&extra=
看这个  mwc现在已经爽飞   正在准备fpv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送给你,是V2.2的,烧进去直接能用,而且很稳定

你好,我也正在 弄mwc,能把你的这个2.2的固件 给我传一份吗?谢谢。。。 cjj9906@126.com   或   28514250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某宝“追梦模型”家买的,一直飞不了,去找模友帮查不是克瑞斯的,板有问题,刷好的固件,解锁、校准每 ...

你好,我没看明白 你到底 是 飞控 有问题  ,还是 电调 有问题。或   2个 都有问题。

网友:
他家的板是自己做的,很不稳定,我上午刷的2.3的固件,样样都调好了,下午上电就变成闪蓝灯开不了机,这种问题出现了N次了,板我用锤砸了,要买MWC的板最好买插针座是淡蓝色的那种,黑色的不要买。电调堵转,我已经按坛里“XXD刷固件”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楼组的固件给我一份吧,实在没法下载,墙的厉害!492065223@qq.com

你好,能把 mwc  2.2的固件 装给我一份吗,谢谢。 cjj9906@126.com  或 285142501@qq.com

网友(2014-12-14):
我的连电脑没反应,但GUI能检测到有端口,怎么搞?

网友(2015-05-10):
烧录用的软件和固件 给我一份吧 墙的厉害打不开 我的也是2.5的   73586354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MWC V2.5
MWC飞控*1   黑脚版
NEO-6M GPS模块*1

刷机前麻烦把蓝牙的连接线和显示屏的连接线断开,谢谢。

网友:
我是MWC2560黑板!刷的是2.2,蓝灯也是在闪,该校正的也都校正了!不知道为什么!求高手帮忙指点解答哪位朋友如果有最新版的固件也可以发我一份625251666@qq.com

网友(2015-07-03):
引用 楼主:
已经发送给你,是V2.2的,烧进去直接能用,而且很稳定

亲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呀 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楼组的固件给我一份吧,实在没法下载,墙的厉害!492065223@qq.com

能不能发给我一份 ,跪求。谢谢您   670935981@qq.com

网友(2015-08-07):
引用 楼主:
已经发送给你,是V2.2的,烧进去直接能用,而且很稳定

跪求大哥给我份2.2固件。。。530012484@qq.com

网友:
这个问题很明显是刚上传的固件没有校准a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