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HERO3和3+外观是否完全一模一样?

楼主(2014-08-12):
现在有一个飞越的gopro hero3的
云台
。。
是否也可以跟3+完美搭配使用呢??
请专家指教谢谢!

网友A:
除了重量有点小差异,外形完全一样。。。

网友B:
防水壳薄了,外面一样,里面升级了镜头组,电池续航力更长

网友C:
重量不一样 升级了镜头!

网友D:
除了那个小加好

网友E:
尺寸是一模一样,只是外观上,比如多了一个MIC孔位,其他的几乎没有,连重量相差也不大,此外配件有所不同,防水壳要瘦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