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两次电流过大后断电?

楼主(2014-08-12):
Apm2.6只由雷讯的電壓檢測模塊供電,兩次飛到半空突然掉下,發現電壓檢測模塊到apm供電線燒掉.

原因?

1、apm問題?這次apm從另一家買,沒從雷訊買.難道apm內部問題發生短路,導致需求電流過大? 但Apm還能正常工作。

2、電壓檢測模塊?兩次事故電壓檢測模塊壞了一次(第二次事故未知有否損壞該模塊),它到apm之間的6芯電線燒溶(兩次事故電線均燒溶,這6芯線也是apm唯一供電線).

3、除此之外所有部件沒有損壞.apm也正常。

4、供電方式錯誤?只靠內部供電不行?需要escs等外置電源?

5、escs和電機搭配問題?電機是x4110 580kv配合4個好盈20a escs.但這個和apm供電拉不上關係吧?

6、部件故障?apm連接的部件有gps,數傳模塊933,osd,rc接收,4個escs信號線,各部件連線並未見異常(表示各部件電流需求未有異常?).但并未連接雲台的大功率電機.雲台+圖傳由4s電池直接供電。

7、如何排查原因?軟件原因?系統已升至3。1。x。

补图

网友A:
那个带bec的电压计模块,供电引线确令人担忧,须则apm需电流不大,引线真的过小了

按习惯上图说话吧,没图没真相

网友B:
有没有断开电调供电的跳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带bec的电压计模块,供电引线确令人担忧,须则apm需电流不大,引线真的过小了

按习惯上图说话吧,没图没 ...

晚上上图。。。

电路接线图整理中,引线烧毁图晚上弄

其中apm不止本身需要电吧,它还接了osd gps rc te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断开电调供电的跳线帽?

jp1么?我要开打apm外壳看看

我看了apm的wiki的不清楚到底jp1要不要开路。

因为现在看来如果全部内部供电,而导致了检测模块的电源线电流过大,那应该电调也一起供电阿。

网友B:
用电流模块供电肯定要断开跳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流模块供电肯定要断开跳线的。

明白了,谢谢大大解答。

同时想知道哪种方式供电最保险。。。

网友:
2-3S用普通电调供电就行,4S及以上或是带有云台舵机,用UBEC模块供电。可靠的模块供电是最好的。

网友:
5、escs和電機搭配問題?電機是x4110 580kv配合4個好盈20a escs.但這個和apm供電拉不上關係吧?..............奇怪楼主用3s电?这个是天行者20a带线性bec 2-3s,若jp1短接 供电模块会毁掉,烧了引线算有幸了,但apm预设jp1是开路的
楼主不是小白吧>>>580kv用3s电?

楼主:
用4s电阿

楼主:
我买了个ubec 5v专门给apm供电,那应该接到apm什么位置上好呢

网友:
一直觉得电流电压模块很不可靠,虽然从电调供电也未必可靠

网友:
那个好盈天行者20A用4S电?好盈只有这个20A电调,电调是2-3S的,难道出了新品

楼主:
的確用了天行者20a 2-3s

當時沒仔細看,居然上了4s電池 我嚴重失誤了

网友A:
这个确定是炸机原因,也许你的APM JP1是短接的,那就双供电了,烧了引线,也许炸机电线短路引致烧毁也说不定,还是用心点吧,这很危险炸在人堆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定是炸机原因,也许你的APM JP1是短接的,那就双供电了,烧了引线,也许炸机电线短路引致烧毁也说不定,还 ...

我回去看看jp1是否短接了,但双供电就烧引线么??

楼主:
图上了,有人说20a的电调导致了烧apm供电线???
这逻辑思维怎么弄的??

楼主:
已经买了4个好盈的白金,看看怎么设置好

网友:
电调烧了 高压直灌 想你的APM小命也不保了,先检测APM挂了没,其他连接件也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