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画机架.有点小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4-08-12):
在画轴距700的四轴中心板.  准备挂狗,预计设备电池全带3.5KG左右
打算用20*18的碳管.  有没有必要20*16呢.
管壁厚点是不是震动会小不少

还有个小问题. 打算用4110电机. 电机座的孔是怎么样的.淘宝上没找到参数

网友A:
700轴距用22mm的管子吧,电机座尺寸直接找一个图就可以了,或者挖成条形孔大小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轴距用22mm的管子吧,电机座尺寸直接找一个图就可以了,或者挖成条形孔大小通吃

谢谢.那用多厚的呢.2MM还是4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用多厚的呢.2MM还是4MM的

2mm 差不多了, 4mm 有点厚了,不过厚点结实,震动也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