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l-912电动船低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4-08-12):
如题,锂电保护是多少V,星期天,玩着着就停在湖中央----不动啦。

楼主:
还好当时风比较大,20分钟左右,吹到湖边啦,当时有上锂电BB响器,设置3.5V.船吹回来电压显示是3.62V!
那912的低压保护到底是多少?

网友:
电池不行了,再说,小船低电压保护第一次会减速的,这时候你可以把船控制回来,况且,一块电池能用多久应该也要心里有底

网友:
电压低了 能感觉出来的!

网友:
问商家吧,最好自己实测一下。
3.62v电压只是开路电压,此时行船时电压只会更低。
玩电船时最好留意下油门的敏感度和船速的变化,留点余地好回航。

楼主:
玩一下停一下、玩一下停一下,况且912并不是完全比例的,有时还有出现串速的情况,感觉并不太明显,重要的是到底是多少,靠估不靠谱。

网友A:
电压不够可以明显感觉出来的。。楼主可以改无刷玩。。。

网友B:
不一定是保护电压的问题,检查一下为什么回不来。
如果是锂聚电池,BB响设到3.1-3.2v,留意听到第一次响就要回航,如果电调有电压保护设置,就不要用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够可以明显感觉出来的。。楼主可以改无刷玩。。。

船是给小朋友玩的,所以也不能要求太高。这船的改动空间太小啦,无刷的不考虑用在这型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保护电压的问题,检查一下为什么回不来。
如果是锂聚电池,BB响设到3.1-3.2v,留意听到第一 ...

  有想过是否存在其他问题,但就那几个部件,电调和接收都是全封闭的,新货暂时不想暴力拆开。下次把BB响设置为3.6V,看情况怎样。另外着手DIY首救护船,以备为全。
  距离远,增加BB响是必须的,一般响了就要回航。

网友C:
应该不是低压的问题吧,我电调保护设3.2v电池都没事

楼主:
912可以自设保护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低压的问题吧,我电调保护设3.2v电池都没事

WL912怎样自己定义低压保护电压?

网友C:
WL912怎样自己定义低压保护电压?

我用的是好盈电调,花50元买个好盈设定卡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想过是否存在其他问题,但就那几个部件,电调和接收都是全封闭的,新货暂时不想暴力拆开。下次把BB ...

好奇去看来一下,这个是玩具船,原配不是锂电,可能是镍氢电池,不需要设保护,跑到船无力就回来。
玩具也没有办法设保护,BB响也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去看来一下,这个是玩具船,原配不是锂电,可能是镍氢电池,不需要设保护,跑到船无力就回来。
玩具 ...

原配是1500mAH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好盈电调,花50元买个好盈设定卡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哦,原来是重新更换了设备。

楼主:
求人不如求己,找个时间好好试验一下.

楼主:
今天特意测试了一下,电压用到3.3V(总电压6.6V),速度就明显下降了,再过1分钟左右,电调就停止工作。
也就是低压保护在3.3V为触发电压,再可用时间为1分钟左右。
电压报警器应该设置到3.5-3.6V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可能视乎电池的质量。

楼主:
之前打过好几次电话给伟力厂家,估计公开的是销售电话,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叫我等消息,可一等就等了10多天,今天早上再打电话过去,终于有了回复,他们的工程师讲低压保护在“6.9V”(单个电压3.45V)。希望各位原厂配置的船友周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