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dji naza炸鸡,v1+pmu+iosdmini,有地面dvr和机载视频,还没分析出合理原因

楼主(2014-08-12):
先报配置
dji F450
naza v1
pmu+iosdmini
808#16 II
2212 1045
TS832 600mw 三叶
3s 5000

地面
d7e 短接
鹰眼锐视 四叶+原配

上海台风之后是高温,歇了有一个月后第一次出来放风。
第二块电时坠机。
失去图传信号后稳定心神,摘下显示反复看坠机时摄录的周边景象,分析地形,用了半小时找到飞机。
运气算半好半不好,找到了,不过掉在两片树林中间不到两米宽的水泥路上。
目测断了一个机臂,四支桨全碎,下中心板碎裂,电子设备情况不确定。
扔后备箱里,找空再检修。

目前看出来的情况有:
distance在天上有归零过,非人为操作。
坠机时速度很快,osd信息大概在16米/秒,看机载视频有小舵量自稳。那时候遥控油门在50左右。

下面附上视频

给手机党

网友:
水波纹严重啊

网友A:
怎么抖成这样了还飞啊。

网友:
16米每秒啊威武

网友B:
桨有没有做平衡啊,看你的果冻这么厉害,对飞控有影响的。
还有要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在坠机前有FS的出现。

网友C:
楼主起飞重量多少,感觉电机声音不正常?

网友D:
高空俯瞰的景色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有没有做平衡啊,看你的果冻这么厉害,对飞控有影响的。
还有要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在坠机前有FS的出现。

嗯,静平衡做过了,2号电机有些抖,飞控下面有用海绵减震。
我监视器用的是粘在舵机上的微型摄像头,可以控制俯仰角,失控前从dvr看有抖舵的情况。不过这点距离应该不会因为超远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抖成这样了还飞啊。

桨都做过静平衡,家里也没多的配件可以替换,就先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起飞重量多少,感觉电机声音不正常?

不带电池980g,电池400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静平衡做过了,2号电机有些抖,飞控下面有用海绵减震。
我监视器用的是粘在舵机上的微型摄像头,可 ...

不过这点距离应该不会因为超远失控。”这个很难说,在上海电子方面什么情况多会有,我的精灵有时5M范围内都有过失联。
电子这东西谁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点距离应该不会因为超远失控。”这个很难说,在上海电子方面什么情况多会有,我的精 ...

确实,我还特意跑到文科学校,边上的交大我都没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还特意跑到文科学校,边上的交大我都没敢去

交大闵行校区?

网友:
小心为妙

楼主:
嗯,西南男子职业技术学校。
对比了两个视频,osd视频,1分50秒左右有一个D归零,2分多有一个gps4星,下落时GPS信号12,不过摄像头舵机已经在失控位置,飞控也处在FS状态,确实已经与遥控器失去联系。
不过FS状态naza不是应该20米悬停一会儿么。

网友:
咱俩的抖动差不多,呵呵

网友:
什么波这么厉害。。。。

网友:
新手,看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E:
是不是感度没有调好、起飞的时候就开始晃
还有就是基础校准、高级校准、起飞前GPS校准

网友F:
2212电机+1045桨搭载3s5000的电池,重量有点超了,电机会很吃力。顺便问下KV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2电机+1045桨搭载3s5000的电池,重量有点超了,电机会很吃力。顺便问下KV是多少?

980 手动模式,油门50会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感度没有调好、起飞的时候就开始晃
还有就是基础校准、高级校准、起飞前GPS校准

感度应该还凑合,用的是无风完全不晃的感度,当时有点小风,所以略抖。
校准这几个步骤我还挺注意的,看起飞那段,每次起飞后我都会在低空重新确定智能方向和返回设定并测试

网友G:
注意到一个细节,坠机前osd显示正常飞行的时候电池电压再11.0-11.2,而机器剧烈抖动下降时电压回落到了11.5,我认为楼主的机器是不是太重,震动又太厉害,导致飞控失灵产生的,然后看飞行视频,机器再坠落的时候画面还是基本与地面保持水平的,这个时候桨还是有转动的,我怀疑是电池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到一个细节,坠机前osd显示正常飞行的时候电池电压再11.0-11.2,而机器剧烈抖动下降时电压回落到了11.5 ...

嗯,感谢您细致分析。
电压问题是因为家装了iosdmini和pmu,会有明显的分压情况,装好后满电的电压才12.1v(3s),我在pc端做了校正后电压显示正常,不过在飞行时电压会显示的比实际低不少,比如我10.2v下来,落地显示10.8到11.2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度应该还凑合,用的是无风完全不晃的感度,当时有点小风,所以略抖。
校准这几个步骤我还挺注意的,看 ...

那我想知道炸鸡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想知道炸鸡原因

那我们呼叫大疆客服吧

网友:
简直就是一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空俯瞰的景色不错

飞高感觉确实不错,就是有点担心回头换更小的架子,会不会就不好飞高了

楼主:
机器拎回家,电子器件一个都没坏,损失就是那些

网友H:
关注,打算玩多轴FPV,本来看NAZA各种保护齐全,打算上LITE的,看这个炸鸡。。。。有些怕怕啊,不是有保护么,怎么还会炸啊,而且貌似距离才几十米高度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打算玩多轴FPV,本来看NAZA各种保护齐全,打算上LITE的,看这个炸鸡。。。。有些怕怕啊,不是有保护 ...

naza其实挺好用的,不怎么操心,玩的人多,自然出的问题也多。
先买个lite入门挺好的,不贵,省事。
我这次的情况osd信息有问题,也是值得分析的地方,实际距离在300米左右,高度没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F:
2212电机+1045桨搭载3s5000的电池,重量有点超了,电机会很吃力。顺便问下KV是多少?

正解 动力亢余太少 风大一点就不受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解 动力亢余太少 风大一点就不受控了

有可能,受教,真舍不得dji自己的osd,不然装个Skylark Tiny O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有没有做平衡啊,看你的果冻这么厉害,对飞控有影响的。
还有要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在坠机前有FS的出现。

FS是神马含义?

网友:
感觉抖的号厉害!!